[ModusToolbox™] 如何在MTB Toolbox 里面改变编译器优化等级?

楼主(2023-12-04):
1:对于一个工程的编译可以分为Debug 和 Release模式:

Debug模式和Release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Debug版本不优化代码同时生成调试信息,而Release版本优化代码并且不生成调试信息。Debug和Release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只是VS预定义提供的两组编译选项的集合,编译器只是按照预定的选项行动。

2:对于一种模式也有不同的优化等级,修改的步骤是:
打开Makefile文件,然后找到CONFIG参数,将这个参数赋值Custom
# Default build configuration. Options include:
#
# Debug -- build with minimal optimizations, focus on debugging.
# Release -- build with full optimizations
# Custom -- build with custom configuration, set the optimization flag in CFLAGS
#
# If CONFIG is manually edited, ensure to update or regenerate launch configurations
# for your IDE.
CONFIG=<font color="#ff0000">Custom</font>
这个时候就可以修改CFLAG的参数:
# Additional / custom C compiler flags.
#
# NOTE: Includes and defines should use the INCLUDES and DEFINES variable
# above.
CFLAGS=<font color="#ff0000">-Os</font>
优化等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设置。

网友A:
平时也没有过多关注这块,反正调试过程中一直用debug模式,发布的时候用release模式。

网友B:
一直用debug模式,产品发布定版时也是用的debug模式,尴尬。

网友C(2024-01-12):
编译器优化等级的选择会影响生成的代码的性能和大小。

网友C:
在开发过程中,通常建议使用较低的优化等级,以便于调试。

网友C:
在产品发布阶段,可以启用更高的优化等级来优化代码性能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