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联合simulink stm32cubeMX keil在STM32G474做FDCAN通讯基于模型自动代码生成开发

楼主(2023-12-04):
问题1:按照matlab步骤模型生产代码可运行,为什么生产stm32cubeIDE文件夹(keil打不开),不生成MDK-ARM文件夹?
问题2:如问题1,在stm32cubeMX中改设置Toolchain/IDE为MDK-ARM,可生成keil打开的工程。将simulink生成的.c/.h文件加载 keil工程中(如蓝色),但是编译包如下错误,请问什么原因导致怎么解决,有么有适配如上环境最新的完整操作流程? 注1:问题2中,在“stm32g4xx_it.c”中添加头文件#include "G474RE1.h" #include "rtwtypes.h"。 注2:stm_fdcan_hal.h/stm_fdcan_hal.c/platform_timer.c都是编译过程中发下错误,后加的。 注3:简单GPIO操作模型,生成.c/.h代码加载keil工程编译没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你都选择了keil,还没生成keil的工程

网友B:
哈哈,那你就用ST的IDE玩玩吧

网友C:
其实现在用IDE开发也是可以的了,功能和稳定性都是OK的

网友D:
这报错不是正常么,提示你文件没找到,因为你没加路径吧

网友E:
进行中断的时候,定时任务也会++的,只要把定时任务的优先级设置高一些就好了

网友F:
Keil的话是需要指定路径的,你的路径可能是不OK的

网友G:
你这可以仿真一下看看的啊,看定时会不会在中断任务之中变化

网友H:
一般情况,你用cubemx生成之后,就可以直接用keil开发的,你之前没生成,可能是因为没有选择对应的编译链

网友I:
我觉得会变化,之前我就是这么使用的啊

网友J:
定时器会产生更新中断的

网友H:
你的优先级只要高就可以

网友F:
这就是中断嵌套的逻辑了,就可以了

网友D:
其实ADC有采样直接进入到DMA的方式的

网友C:
你弄个全局变量,作为标记,标识你发送完成的标记呗

网友B:
其实也不需要DMA吧,你就正常发送也不影响速度的

网友A:
就6个字节,串口发送应该也不会耽误啥事儿吧,转换完就发送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