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F103程序代码,默认打开了哪些中断?

楼主(2023-12-04):
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F103程序代码,在不使用任何外设中断的情况下,系统会默认打开哪些中断?这些中断又可以怎样暂时性关闭?

网友A:
Cortex-M3例外向量表中的所有异常(带或不带向量表)。
SysTick定时器中断。
所有可编程中断通道(例如,GPIO、UART、I2C等)。
所有定时器中断(TIM2到TIM14)。
所有USART/UART中断(USART1到USART6)。
所有I2C中断(I2C1和I2C2)。
所有SPI中断(SPI1和SPI2)。
所有ADC1和DAC中断。
所有CAN中断(CAN1)。
所有DMA中断。

网友B:
看你用cubemx如何配置呗

网友C:
不使用的话,可以关闭的,直接在cubemx上配置就好了

网友D:
默认的话建议看看stm32f1xx_it里面都有啥

网友E:
应该一般串口,还有中断向量表这种都会开吧

网友F:
还真没注意过,不过一般有什么定时器啊,滴答定时器这种

网友G:
看你配置,不过正常一些中断都会打开,无论你用不用

网友H:
直接用库函数吧,配置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I:
好像会有个串口中断吧,我记得会有printf的应用

网友J:
直接看main里的函数初始化呗,上面都有的

网友K:
外部中断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