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无法同时收发以太网数据包

楼主(2023-12-04):
当发送数据包同时有接收数据包到来则无法推给中断。

462数据包发送时接收到461包,导致461包丢失。

ETH外设收发FIFO是独立的,但DMA和总线访问权是共享的,以上现象是否和这个有关,是否有方法可以解决该问题,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受到硬件限制

网友B:
如果使用的软件不支持同时收发数据包,那么需要修改软件代码或配置。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使用其他软件,或者查阅相关文档来解决问题。

网友C:
如果网络拥堵严重,可能会导致无法同时收发数据包。

网友D:
可能是数据包冲突

网友E:
不应该啊,你发送的时候,有接收包来,可以处理也可以等待啊,不应该影响你的缓冲数据啊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发送数据的时候关闭接收中断

网友G:
感觉你这逻辑不正确,你可以先看看你的程序逻辑吧

网友H:
正常来说,你发送和接收不冲突的,接收的时候肯定要处理数据的,不能做发送行为啊

网友I:
可能是有关系的,都占用的DMA缓冲区

网友J:
你可以再开个缓冲buf,试试,也许会OK

网友K:
直接单线程呗,如果要是有操作系统,可以用互斥锁这种

网友L:
现象有点像,因为你数据是乱了的

网友M:
建议发送的时候不开接收中断,接收的时候,就正常处理就好了

网友N:
确实fifo是单独的,因为它算是个缓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