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的PA6引脚外部中断映射,在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找不到具体说明?

楼主(2023-12-04):
你好:
我已经在MX中找到PA6引脚是EXTI_6的映射了。
主要是想发文问问在手册那可以找到,感觉跟F1的手册不一样,F1很快就能找到 External interrupt GPIO mapping了,如下图
而H7里没有这图而且数据手册上GPIO的复用功能也没有写是映射到那根中断线,如下图
所以想请教下,是因为H7沿用了F1的External interrupt GPIO mapping,还是隐藏到什么地方了呢?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在H743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中,可能没有提供PA6引脚外部中断的具体映射信息。

网友B:
查阅官方文档

网友C:
搜索相关资源

网友A:
查阅开源项目

网友D:
H7估计不会沿用F1的东西了吧

网友E:
这不会做到向下兼容了,只是类似不能雷同了

网友F: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啥隐藏吧,而且H7都用cubemx配置了,多简单,直接用呗,没必要看底层函数了

网友G:
跟F1的手册要是一样就怪喽,H7是M7内核了

网友H:
用cubemx来直接选择配置一下IO不就行了么

网友I:
一般手册里的管脚分配应该就能找到吧

网友J:
可以直接用cubemx的,我觉得cubemx确实方便

网友K:
F1可以快速找到是因为其功能比较少,对比H7来说

网友L:
对的,和F1的手册确实不一样

网友M: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cubemx比手册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