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U-Ecosystem-v5.0.0中arm-ostl-linux-gnueabi-gdb出现BUG不能使用

楼主(2023-12-04):
希望能尽快回复

网友A:
你的arm-ostl-linux-gnueabi-gdb版本与你的STM32MPU-Ecosystem-v5.0.0版本和你的目标硬件版本是否兼容。如果不兼容,尝试升级或降级你的arm-ostl-linux-gnueabi-gdb版本。

网友B:
可能是路径问题

网友C:
确认你是否有足够的权限来运行arm-ostl-linux-gnueabi-gdb。如果没有,你可能需要使用sudo或者改变文件权限。

网友D:
一般是权限不够,可能会这样

网友E:
直接重新更新一遍呢?也许就没有bug了

网友F:
这还是最新版的么?

网友G:
也许是不兼容吧,不然也不会提示这个

网友H:
你最好找到与你板子匹配的才行

网友I:
你这是什么开发板啊?

网友J:
不应该出现bug啊,一般来说都是好用之后才能发布出来的

网友K:
那你更新一下arm-ostl-linux-gnueabi-gdb试试?

网友L:
现在不能用的话,提示什么?也没看懂呢?

网友M:
这不是让你去个网址,看看都怎么解决的么,直接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