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503 Nucleo-64 board下载不进去程序

楼主(2023-12-04):
买了STM32H503官方开发板,无论用板子上STLINK-V3EC还是用外部STlink都下载不进去程序,Target-Debug-Settings窗口里能正常识别STlink和芯片,但是点击下载,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连接

网友B:
检查开发工具设置

网友C:
尝试使用另一个STlink或者使用其他已知工作正常的STlink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是STlink的问题。

网友D: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E:
这不是提示你没链接么,肯定是没接对啊

网友F:
你用的开发板,你直接用type-c接上就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G:
我觉得不是芯片的事儿,可能是你误操作的事儿

网友H:
你还能接上,但烧录不了程序?

网友I:
这个板子拍个照,看看你咋接的?

网友J:
一般来说,你得用个带数据通信功能的type-c操作才行

网友K:
你STlinkV3有装驱动么?

网友L:
看你描述的是,好像就是硬件没接对导致的呢

网友M:
能识别,但是点击下载就提示没连接?

网友N:
你看看你的烧录方式是SWD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