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10F4P6的ADC时钟怎么配置

楼主(2023-12-04):
请问时钟和ADC配置如上,这时候的ADC时钟是多少?HSI分出来有个4MHz的ADC时钟是啥

网友A:
建议参考STM32官方文档和相关开发指南

网友B:
你不应该用HSI的时钟吧

网友C:
建议楼主直接找官方的例程,直接看看人家咋配置的

网友D:
一般配置这个,好像是用外部的时钟吧,你用的是内部时钟啊?

网友E:
就按照这个时钟树配置就行的啊

网友F:
看你的时钟来源,你用的是HSI ,那就用就好啦

网友G:
L010你要用内部的晶振啊?内部晶振一般是16MHz的?

网友H:
你这个配置好像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I:
这就是分配出来的ADC时钟啊

网友J:
你直接编译一下,运行一下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K:
现在这个配置就行,就是4M的ADC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