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5芯片SPI3的最高速率是多少

楼主(2023-12-04):
N32G455芯片SPI3的最高速率是多少?手册上说最高可以到18M,但是实测只能到4M。请问下是什么原因?PCLK1配置为HCLK/2,BaudRatePres配置为SPI_BR_PRESCALER_2。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APB1配置不对,PCLK1应该配置为HCLK/4,最大只能36M

网友A:
N32G455芯片的SPI3接口的最高速率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硬件设计和配置,以及通信过程中的各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