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UCK芯片SW引脚为什么接一个100nf电容?

楼主(2023-12-04):
BUCK芯片SW引脚为什么接一个100nf电容?

网友A:
自举电容是一种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来实现电压提升的元件。

网友B:
接一个100nF电容有助于BUCK芯片正常工作,提高其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
BUCK芯片SW引脚接一个100nf电容的作用是自举。

网友C:
电容耦合

网友D:
100nF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电容值,主要用于高频滤波。

网友:
退欧电容吧

网友E:
这个是用来滤波的吗

网友F:
电容的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过大的电容可能会影响芯片的启动和动态响应。因此,通常会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容值,如100nF。

网友:
BUCK芯片SW引脚接一个100nF电容的主要原因是这个电容是自举电容

网友G:
当开关管导通时,输出电压会上升;当开关管关断时,输出电压会下降。由于开关管的开关频率非常高,输出电压会因此产生波动。

网友H:
电容还可以帮助吸收开关电源在工作时产生的噪声和干扰,从而提高整个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H:
随着频率的增加,电容的阻抗也会增加,所以需要使用更小容值的电容来进行高频滤波。

网友I:
SW引脚是一个开关管的控制引脚,用于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

网友J:
把BST与SW引脚之间的电容叫做自举电容  。

网友K:
在BUCK芯片中,100nF电容与SW引脚相连,有助于实现芯片内部信号与外部信号的耦合,提高信号传输效率。

网友L: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滤波,它可以吸收输出电压的波动,使得输出电压更加稳定。

网友M:
当BUCK芯片工作时,开关管需要在不同状态下切换以实现电压调整。

网友N:
BUCK芯片中,SW引脚处的电容能够滤除开关噪声,降低电磁干扰(EMI),从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O:
在BUCK芯片中,这个自举电容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P:
BUCK芯片的SW引脚接一个100nF电容是为了实现自举升压。

网友Q:
100nF电容负责存储和释放能量。

网友N:
100nF电容与SW引脚相连 起到自举电容的作用。

网友R:
电容还可以帮忙吸取开关电源在事情时发生的噪声以及滋扰,从而进步全部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S:
swio是一个开关管的节制io,用于节制开关管的导通以及关断。

网友T:
这个是DCDC芯片的自举电容,了解一下DCDC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U:
BUCK电源芯片的工作时,当下面的NMOS导通时, SW管脚通过一个二极管与GND接通,电压在0V附近,此时自举电容(上正下负)被Boot Charge充电至一定电压大小,假设充电电压为5V,则此时电容上的电压为5V。当下面NMOS关闭,上面的NMOS导通时, SW引脚处电压由0V变为VIN,由于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BST引脚电压会比SW引脚电压高5V,自举电容为高侧端驱动电路直接提供电压,高侧端驱动信号使高端N管导通。

因此, 在BUCK电源芯片中, SW引脚通过接100nf电容来实现自举,从而驱动高端N管使其导通。

网友D:
实现电源的软启动

网友V:
SW引脚接有一个100nF电容时,以下过程会发生:
当下面的NMOS导通时,SW管脚通过一个二极管与GND接通,电压在0V附近。此时,自举电容(上正下负)被Boot Charge充电至一定电压大小。
当下面NMOS关闭,上面的NMOS导通时,SW引脚处电压由0V变为VIN。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BST/BOOT引脚被抬升到大于VIN电压位置(VIN+5V)。
在这种情况下,上管NMOS的导通条件得到满足:Vgs > VIN - Vgs(th),从而实现NMOS的驱动。

网友W:
用于在启动过程中为芯片提供一个高于输入电压的电压。

网友X:
在开关管导通时,电容充电;在开关管截止时,电容放电。这样有助于平滑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压的纹波。

网友Y:
将100nf电容器连接到降压芯片的SW引脚的主要原因是该电容器是自引导电容器

网友Z:
主要目的是滤波。

网友:
100nF电容具有较高的容抗,可以对高频噪声产生滤波作用。

网友B:
电容可以有效地减小从开关电源(BUCK)输出的电压纹波,从而提高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Z:
为了稳定输出电压,需要在SW引脚上接一个电容。

网友AA(2024-01-09):
随着频率的增加,电容器的阻抗也随之增加,因此需要使用电容值较小的电容器进行高频滤波。

网友AB:
是起耦合作用吗?

网友AC:
当降压芯片工作时,开关晶体管需要在不同状态下切换,以实现电压调节。

网友AD:
bst和sw引脚之间的电容称为自举电容。

网友AE:
这个电容的感化是滤波,它可以吸取输出电压的颠簸,使得输出电压加倍不乱。

网友AF:
在降压芯片中,这种自引导电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AG:
降压芯片的SW引脚连接到100nf电容,实现自举升压。

网友AH:
这个是自举电容,要了解这个需要看看DCDC的拓扑结构。

网友AI:
用来自举的

网友AJ:
为了仿真的时候稳定。

网友AK:
100nf电容卖力存储以及开释能量。

网友AL:
100nf电容连接到SW引脚,作为自举电容。

网友AM:
接一个100nf电容有助于buck芯片正常事情,进步其机能以及稳定性。

网友AN(2025-09-11):
用于为高侧驱动提供自举电压,使上管 Vgs>Vin+Vth,确保可靠导通;100nF 为折中值,兼顾驱动电荷与瞬态响应。

网友AO(2025-10-17):
BUCK 芯片 SW 引脚接 100nF 电容通常是作为自举电容。当芯片内部下管导通时,电容被充电,上管导通时,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将驱动上管的 BST 引脚电压抬升,使上管满足导通条件,从而实现对开关管的有效驱动。

网友AP:
BUCK 芯片 SW 引脚接 100nF 电容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自举,当芯片内部采用两个 NMOS 开关管时,电容可将 BST 引脚电压抬升,使上管 NMOS 可靠导通;二是高频滤波,吸收开关过程中产生的高频噪声,稳定输出电压,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Q:
自举电容是连接BST和SW引脚的电容,用于稳定电路。

网友AR:
这个电容作为自举电容,保证Buck芯片能稳定地输出高压,实现高效能量转换。

网友AC:
电容能吸收电源噪音,增强电路稳定性。

网友AS:
BST与SW间电容称为自举电容,用于维持单片机引脚稳定电压。

网友AT:
自举电容在Buck芯片中负责提供芯片内部电路所需的额外电压,确保转换器能正常工作。

网友AA:
SW引脚负责开关管开启或关闭,实现电路的通断控制。

网友AU:
电容吸收噪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V:
100nF电容主要用于快速充放电,给电路提供短暂但强大的能量支持。

网友AW:
BUCK 芯片 SW 引脚接 100nF 电容主要用于抑制开关噪声。SW 引脚是功率开关管的切换节点,高频开关动作会产生电压尖峰和电磁干扰。该电容可吸收高频噪声,降低辐射干扰,稳定开关节点电压,同时辅助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减少开关损耗,保障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AX:
电容滤除Buck电源电压波动,增强稳定性。

网友AY:
这个组件叫稳压器,确保芯片在启动时得到足够的电压。

网友R:
开关管在Buck芯片中快速通断,调节电压输出。

网友AZ:
电容用于滤除电压波动,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BA(2025-11-30):
这个 100nF 电容是自举电容,适配内部双 NMOS 开关管的 BUCK 芯片。低侧 NMOS 导通时,SW 脚近 0V,电容被充电;低侧 NMOS 关断时,电容因电压不能突变,将 BST 引脚电压抬升至输入电压以上。这样能满足高侧 NMOS 导通的电压条件,同时适配驱动电荷量需求,保障芯片稳定调压。

网友BB:
这个 100nF 电容是自举电容。BUCK 芯片内部多为双 NMOS 结构,上管导通需栅极电压高于源极。该电容与 BST 引脚配合,下管导通时被充电;下管关断时,借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将 BST 引脚电压抬升至输入电压以上,满足上管导通条件,同时可抑制开关噪声,保障芯片稳定调压。

网友BC:
BUCK 芯片 SW 引脚接的 100nF 电容通常是自举电容,大多连接在 SW 引脚与芯片的 BST(Bootstrap,自举)引脚之间,其核心作用是为芯片内部上侧 NMOS 开关管提供足够驱动电压以保证导通

网友AR:
使用100nf电容器在降压芯片的SW脚是为了利用其自引导特性,帮助芯片稳定启动过程。

网友AE:
BST和SW引脚间的电容,就是那个用来帮单片机稳定工作的自举电容。

网友BD:
100nF电容在电路中能过滤高频噪声,类似一块小海绵,吸走高频干扰的“脏水”。

网友AU:
电容用来平滑电压波动,确保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BE:
电容在导通时像储水罐存水,截止时放水,帮助电压平稳,减少波动。

网友BF:
电容能吸收电源噪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C:
这个电容用于维持Buck芯片的开关电容稳定,确保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BG:
100nF电容接在SW引脚上,用于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确保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BH:
电容可以吸收SW引脚上的尖峰电压,防止芯片损坏。

网友BI:
100nF 电容和 BST 引脚配合实现自举功能

网友AG:
高频电路用小电容滤波,因为大电容在高频下阻抗大,效果差。

网友AD:
电容就像稳压器,能稳住电压,让电路不晃荡。

网友Y:
电容像海绵,能吸掉电源的嘈杂声,让电路更稳当。

网友S:
在Buck芯片中,自举电容帮助维持高边MOSFET的栅极电压,确保其能正常导通。

网友AP(2025-12-30):
BUCK 芯片 SW 与 BST 间的 100nF 电容是自举电容,适配双 NMOS 结构:低侧 MOS 导通时充电,高侧 MOS 导通时借电压不突变特性抬升驱动电压至 VIN+5V,满足高侧 NMOS 导通条件;同时滤除 SW 高频开关噪声,抑制 EMI,100nF 兼顾电荷存储与充放电速度,适配高频开关需求。

网友BJ:
NMOS 导通需栅极电压 Vgs 大于源极电压 Vs(含阈值 Vth)。高侧 NMOS 的源极接 SW 节点,SW 在高侧导通时电压接近 Vin,常规驱动无法提供高于 Vin 的 Vgs,需自举升压。

网友BK:
必须传变量的地址(用&取地址符,字符串数组除外),因为scanf需要修改变量的值

网友AV:
电容能吸收电流波动,像弹簧一样稳定电源,让电路不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BL:
高频滤波:抑制 SW 引脚高频开关噪声,减少电磁干扰(EMI),避免干扰周边敏感电路。
稳定电压:降低开关节点电压尖峰,保护芯片内部功率管,提升转换效率。
布局要求:需就近贴装 SW 引脚,短路径接地,与主功率电感、输出电容形成优化回路。

BUCK芯片SW引脚接电容有什么坏处?
还有哪些电容可以接在BUCK芯片SW引脚?
BUCK芯片其他引脚接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BM:
SW 引脚是功率 MOSFET(内部高 / 低侧)的漏极 / 源极连接点,开关动作时电压会在 VIN 与地之间快速跳变(dv/dt 可达数十 V/ns)。

网友BN:
BUCK 芯片 SW 引脚接 100nF 电容,核心作用是高频消振与噪声抑制。
该引脚为功率开关节点,开关动作会产生高频尖峰与振铃,易引发 EMI 超标、芯片误触发。
100nF 陶瓷电容可快速吸收尖峰能量,阻尼振荡,同时优化开关波形,提升电源稳定性与电磁兼容性。
需注意靠近引脚布局,与功率回路匹配。

网友BO:
BUCK 变换器的 SW(Switch)引脚是功率开关管(内部 MOSFET)的漏极 / 源极节点,工作时会在输入电压 Vin和地 / GND(或续流二极管压降) 之间快速跳变

网友BD:
BUCK芯片的SW引脚接100nF电容是为了滤除噪声,确保开关动作稳定,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性能。

网友BP:
电容高频时阻抗变大,用小电容滤高频。

网友:
SW 引脚 100nF 电容的核心用途是作为同步 BUCK 双 NMOS 架构的自举电容,为上管提供高于输入电压的驱动电压,保证开关管可靠导通;100nF 是兼顾驱动电荷、瞬态响应、成本与损耗的通用选型。

网友AG:
这100nF电容与SW引脚相连,用于提升电路稳定性,相当于给开关信号提供快速能量补充。

网友BQ(2026-02-09):
评论区有说自举电容的,自举电容是接BOOT 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