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 Kit5,MPLAB X IDE无法使用

楼主(2023-12-04):
MPLAB IPE版本V6.15可以正常烧录,但是在MPLAB X IDE版本V6.15中无法启动调试,无法烧录,错误信息为:无法启动编程器:无法连接工具硬件:PK5Tool,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PK5Tool.PK5ToolImpl
PICKit 5窗口信息为: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 (err = -109)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Please make sure the target device is attached and try the operation again. A log of the error was created at E:\Work_project\0324\MCU\0324_20231129\debug\default\queuelogs\debugtool
Connection Failed.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 (err = -109)
请问是IDE哪里配置有误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知道怎么删帖

网友A(点评):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B:
根据提供的错误信息,问题可能出在MPLAB X IDE的配置上。以下是一些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确保目标设备已正确连接:请确保PICKit 5已正确连接到计算机,并且目标设备已正确连接到PICKit 5。

2. 检查硬件配置:在MPLAB X IDE中,打开项目并选择"工具"(Tools)选项卡。然后选择"硬件配置"(Hardware Configuration)。确保正确的PICKit 5设备已选择,并且其他相关设置也正确配置。

3. 更新驱动程序:确保已安装最新版本的MPLAB X IDE和PICKit驱动程序。可以从Microchip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

4. 检查防火墙和安全软件设置:某些防火墙或安全软件可能会阻止与PICKit 5的通信。请确保这些软件允许与PICKit 5进行通信。

如果上述步骤都没有解决问题,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版本的MPLAB X IDE或联系Microchip技术支持以获取进一步的帮助。

网友C:
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D(2024-11-2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知道怎么删帖

您好,请问能告诉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E:
是不是IDE的某些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别删,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F:
是不是版本兼容性问题导致的错误

网友G(2025-01-31):
硬件连接或驱动程序方面存在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知道怎么删帖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网友I:
查看错误日志路径:E:\Work_project\0324\MCU\0324_20231129\debug\default\queuelogs\debugtool)

网友J(2025-03-27):
在 Categories 中选择 "Hardware Tool",然后确认是否正确选择了 PICkit 5。

网友K:
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版本的MPLAB X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