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防雷疑问

楼主(2023-12-04):
驱动设计的为二类不带地线的驱动,客户使用的是一类铝壳灯具,在整灯测试雷击N-PE 6KV时,PE线接灯具外壳,驱动直接咋mos管,想请教下,这类没有地线的驱动,如何配合地线的灯具过如此之高的共模雷击?

网友A:
加气体放电管

楼主:
这个选择依据有资料吗?有劳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放电管+自恢复保险丝+TVS管

如果选择TVS管该如何选择,还望赐教一下。

网友B:
比工作电压高20~30%即可,或者是电路的耐压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工作电压高20~30%即可,或者是电路的耐压范围内。

收到,谢谢。还有一个疑问:坛友所说的三种元件各有何种利弊?可以在一个电路中同时加入这三种元件吗?

网友C:
"没有地线的驱动" 是啥东西?

xch
@王栋春 :铝壳灯具相当于套了接地壳了
就是没有接地线,同行搞的塑料壳的电源。

网友D:
有效性如何

网友E:
放电管容差大,不容易损坏MOV主要针对交流,容差大
TVS精度高,但容易损坏,特别针对内部电路,一般做二级保护,吸收放电管等过高是残余电压,但电流过大很容易损毁。
所以,一般靠电路外部用放电管,中间用MOV或阻容吸收,电路本身采用TVS。
本人曾发现一款知名国外品牌成批量损坏,最终分析是TVS作为浪涌保护,没有其它措施,
用了3个,结果大部分都是2个以上损坏。后来我都换成了MOV,满足了保护和使用。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