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2V307+CH182H+NetLib 测试出现问题.

楼主(2023-12-05):
TCPClient 例程, 有时几小时有时一天有时几天. 突然 ping 不到, 连接不上. ETH_RXBUFNB 增加到 10.

DMA RX 描述符 状态如下:

DMARX[0].Status=0x00400381
DMARX[1].Status=0x00400381
DMARX[2].Status=0x80000000
DMARX[3].Status=0x00400381
DMARX[4].Status=0x80000000
DMARX[5].Status=0x80000000
DMARX[6].Status=0x80000000
DMARX[7].Status=0x80000000
DMARX[8].Status=0x80000000
DMARX[9].Status=0x00400381

基本保持这样不动了. 默认情况下, 一般都是 0x80000000

楼主:
不能给个完整 lwip 例程么, 大家都省事.

楼主:
R32_ETH_DMASR, [19:17] RPS : 011:运行,正在等待接收数据包;

状态没有问题.

网友A:
看这个打印是用的半双工吗,官网最新例程于11.28更新了,可以用评估版搭配最新例程试一下,另外ping不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phy状态,最好直连电脑,排除一下路由的问题,只有Netlib的例程,没有lwip的相关程序

楼主:
下载 11.28 更新看了下, 改动挺大, 中断里 AIS 调整感觉可能能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 再测测.

网友B:
电源、信号线链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检查编程和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D:
你的环境(例如编译器和版本)与NetLib库的要求是否相匹配

网友E:
这个 CH182 正常出货了吗?哪里买的,淘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CH182 正常出货了吗?哪里买的,淘宝吗?

淘宝买的, 沁恒现在不零售了.

网友F:
看淘宝卖的比RTL8201FI还贵啊

网友E:
这个芯片是 24 脚的。
据我所知,大部分 PHY 都是 32 脚,只有 LAN8720 有几款 24 脚,再就是这个 182 是 24 脚,国产 PHY 只有这一个是 24 脚。

淘宝看到只有一家在卖,6 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淘宝卖的比RTL8201FI还贵啊

沁恒的CH182是正常出货的,我之前问过2块不到。你直接和原厂询价就行。淘宝价格没参考性的离谱的很

我这边没有量,8201用用好了,有空可以自己淘宝样品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 沁恒现在不零售了.

不要怕麻烦,该询价询价,他们小批量出货都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怕麻烦,该询价询价,他们小批量出货都是支持的。

之前沁恒10片也卖, 想测试很方便. 这两月问说只按盘卖了, 测试可以5片申请样片, 但填写一对信息, 当然可以乱写, 但为了几个样片乱说没意思了. 所以在淘宝买了, 淘宝那家还是我下单后找沁恒定的货.

按盘买价格的确便宜, 还是工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