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信号是怎么加载到电磁波上的?

楼主(2023-12-05):
信号是怎么加载到电磁波上的?

信号是通过调制的方式加载到电磁波上的。调制是一种将信息信号转换为适合传输的信号的过程。在无线电通信中,调制是将信息信号转换为无线电波的过程。调制的目的是将信息信号添加到无线电波上,以便在接收端可以恢复原始信息信号。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都可以通过控制载波的幅度、频率或者相位从而将信息加载到载波上。

网友A:
里面还有些内容的。

网友B:
通过调制,将信号调制到载波上,有各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