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对于中颖79F085复位问题,应该如何排查?

楼主(2023-12-05):
对于中颖79F085复位问题,应该如何排查?

网友A:
先从硬件确认一下,然后是程序

网友B(2024-01-29):
复位问题,先确认哪些问题导致的,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C:
软硬件都要考虑

网友D(2025-08-30):
排查中颖 79F085 复位问题:先查复位引脚电压是否正常,排除外部电路短路;检查复位电路元件(电阻、电容)是否损坏;测试供电电压稳定性,有无跌落;确认程序是否误触发软件复位;尝试外部复位按钮,观察是否响应;最后排查芯片本身是否损坏。

网友E:
排查中颖 79F085 复位问题:先检查电源稳定性,再看复位电路元件,测试外部复位信号,最后排查 程序复位指令及硬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