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对于中颖79F085复位问题,是否有必要更换芯片?

楼主(2023-12-05):
对于中颖79F085复位问题,是否有必要更换芯片?

网友A:
还是查一下问题

网友B:
其实先排除问题再进行相关变更

网友C(2024-05-20):
检查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如果的确是芯片坏了就换呗,不然还能怎么办

网友E:
检查电源

网友F:
检查复位后芯片执行的程序代码,确保没有软件错误导致异常复位。
考虑是否有必要更新或修改程序代码,以修复潜在的软件问题。

网友G:
这个还是要把问题查清楚

网友H: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I:
已经量产的芯片不应该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可能是程序设计的问题

网友J:
还是需要找到问题的原因的

网友K:
不要轻易的怀疑芯片的

网友L:
检查一下硬件的问题

网友M:
不能因为复位就更换芯片吧

网友N: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