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8输出4路PWM信号,想用TIM3的4个通道测量pwm,可否?

楼主(2023-12-05):
TIM8输出4路PWM信号,想用TIM3的4个通道测量pwm,可否?看有的帖子说PWM输入模式,“由于只有 TI1FP1 和 TI2FP2 连到了从模式控制器,所以 PWM 输入模式只能使用 TIMx_CH1/TIMx_CH2信号。
测量占空比,只能用CH1、CH2么?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A:
刚才好像回过你的贴子,CSDN上有些帖子实现了多路捕获的,8路的都有,捕获四个应该没问题,自己用开发板跳线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好像回过你的贴子,CSDN上有些帖子实现了多路捕获的,8路的都有,捕获四个应该没问题,自己用开发板跳 ...

好的,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好像回过你的贴子,CSDN上有些帖子实现了多路捕获的,8路的都有,捕获四个应该没问题,自己用开发板跳 ...

搜了一些帖子,看来硬件上不能同时获取4路pwm了。我现在的需求是要在F103的板子上测8路pwm的信号。看起来比较难搞。。。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43868701/88105914?spm=1001.2101.3001.6661.1&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download-2%7Edefault%7ECTRLIST%7EPaid-1-88105914-blog-86291465.235%5Ev39%5Epc_relevant_yljh&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download-2%7Edefault%7ECTRLIST%7EPaid-1-88105914-blog-86291465.235%5Ev39%5Epc_relevant_yljh&utm_relevant_index=1

@AProgrammer :不一定用一个定时器捕获吧,分开,一个定时器捕获几个应该可行
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还有是别的芯片的。不知道是否能参考。你要是有找到好的参考也帮忙发下吧,谢谢

楼主: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43868701/88105914?spm=1001.2101.3001.6661.1&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download-2%7Edefault%7ECTRLIST%7EPaid-1-88105914-blog-86291465.235%5Ev39%5Epc_relevant_yljh&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download-2%7Edefault%7ECTRLIST%7EPaid-1-88105914-blog-86291465.235%5Ev39%5Epc_relevant_yljh&utm_relevant_index=1
上述网友的帖子,可以解决此问题,亲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