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请问 CW32 UART 的数据帧结构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3-12-05):
请问 CW32 UART 的数据帧结构有哪些特点?

网友A:
可编程数据帧结构:数据字长:8、9 位,LSB 在前;校验位: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停止位长度:1、1.5、2 位

网友B:
通讯简单方便

网友C:
可编程数据帧结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配置,如数据位等

网友D:
这些不都是标准的数据结构帧嘛?

网友E:
数据字长:CW32 UART支持8位和9位的数据字长。
校验位:CW32 UART支持无校验、奇校验和偶校验。
停止位长度:CW32 UART支持1位、1.5位和2位的停止位长度。

网友F:
这些标准的数据结构都是一样的

网友G:
串口数据帧结构都有标准形式的

网友H(2024-01-27):
基本都是标准数据格式

网友F:
串口通讯其实还有很多细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