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步进电机运动控制(PID控制)效果图分享

楼主(2023-12-05):
  最近研究了一阵步进电机的PID运动控制,附图为运动控制的效果图。  PID运动控制看起来简单,要实现并不容易,要想有比较好看的波形就更不容易了!(另外,png的图片上传后被压缩了一下,清晰度丢了很多,最后只好改用BMP图片上传

网友A:
  图看着不怎么清楚,拆分一下重新上传看效果是否好些,另外图中曲线的绿线是位移,蓝线是速度,黄线是加速度,每大格的时间是10S或5S(蓝色速度曲线一个梯形脉冲或三角脉冲就是一次位置变动,速度单位是圈/分钟)!
  步进电机PID运动控制原理及代码编写参考自电机三环路伺服原理,缺点是受电流环路的迟滞影响,速度波形对称性略差,降速阶段会有一个陡坡直降的部分。

网友B:
我这个帖子里面展示的波形也是 PID 控制步进电机的波形:

[开源串口图形界面工具 CDBUS GUI 数据表读写、打印、IAP、波形]
https://bbs.21ic.com/icview-3113306-1-1.html

步进电机驱动也是开源的:https://github.com/dukelec/cd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