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STC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段码LCD的问题

楼主(2023-12-05):
程序中有一个函数看不懂原理,求解这个函数的原理是什么?
/****************** ¶ÔµÚ1~6Êý×Ö×°ÔØÏÔʾº¯Êý ***************************/

u8        code T_LCD_mask[4]  = {~0xc0,~0x30,~0x0c,~0x03};
u8        code T_LCD_mask4[4] = {~0x40,~0x10,~0x04,~0x01};

void        LCD_load(u8 n,u8 dat)                //nΪµÚ¼¸¸öÊý×Ö£¬Îª1~6£¬datΪҪÏÔʾµÄÊý×Ö        10us@22.1184MHZ
{
        u8        i,k;
        u8        *p;

        if((n == 0) || (n > 6))        return;
        i = t_display[dat];  //±ê×¼×Ö¿â

        if(n <= 4)        //1~4
        {
                n--;
                p = LCD_buff;
        }
        else
        {
                n = n - 5;
                p = &LCD_buff[4];
        }

        k = 0;
        if(i & 0x08)        k |= 0x40;                //D
        *p = (*p & T_LCD_mask4[n]) | (k>>2*n);
        p++;

        k = 0;
        if(i & 0x04)        k |= 0x40;                //C
        if(i & 0x10)        k |= 0x80;                //E
        *p = (*p & T_LCD_mask[n]) | (k>>2*n);
        p++;

        k = 0;
        if(i & 0x02)        k |= 0x40;                //B
        if(i & 0x40)        k |= 0x80;                //G
        *p = (*p & T_LCD_mask[n]) | (k>>2*n);
        p++;

        k = 0;
        if(i & 0x01)        k |= 0x40;                //A
        if(i & 0x20)        k |= 0x80;                //F
        *p = (*p & T_LCD_mask[n]) | (k>>2*n);
}

网友A:
我在他们8H系列数据手册看到相关原理介绍,楼主可以看下

网友B:
这个就是往lcd的寄存器里写入数据吧,你可以设置屏蔽几句再看看效果你就知道何意了。或者在等3周他们会出LCD的视频教程,现在据说在定做开源的LCD段码屏,屏幕出来了视频教程也会配套一起出来的

网友C:
就是往LCD显存里放数据,MASK是用于先写0的。
STC用普通IO驱动LCD我大约是在2013年看到的,用此法做了不少产品代替HT1621,效果不错(就要用比较多电阻),并且基本没有损坏的,而之前用的兼容的HT1621(便宜嘛)坏的不少,很恼火。STC的驱动方法还是很巧妙的,普通IO就可以产生1/3 bias、1/4 duty的波形。
后来STC出了带段码LCD驱动的型号STC8H4K64TLCD,还带RTC,RTC+64段LCD做的电子钟,电流不到20uA,我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