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D LINK是否与SC LINK兼容

楼主(2023-12-05):
新定义作为赛元的子公司,请问未来RD LINK是否与SC LINK相互兼容,或者可以通过切换模式做到“一器两用”?当然,目前是相互不兼容的。

网友A:
赛元的仿真器SC LINK不能用在新定义,
赛元的仿真器SC LINK PRO 可以用在新定义
新定义的仿真器RD LINK PRO 可以用在赛元

网友B:
搞得有点复杂和鸡肋,知道兼容是最好的。

网友C:
RD LINK和SC LINK是两种不同的连接方式,它们之间并不兼容。

网友D(2024-08-20):
RD LINK 和 SC LINK 的兼容性,这两者确实不兼容。

网友D:
不过....新定义是赛元的子公司,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的协调和整合吧

网友C:
一个公司搞两个不兼容的

网友E:
其实还是跟产品定位有关系的,毕竟系列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