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文氏电桥特别版

楼主(2023-12-06):
真空管时代就有的,当然不是新鲜事物。
变压器反馈 跟 LC震荡 等同吗;如果不用变压器,能单管不?!

而这个,看着总觉得它像个稳压器,
有些稳压器的稳压管就是在负载侧取电的,而在这里,R2就是稳压管的位置。

楼主:
选频的前提条件,是带通或带阻,但RC网络只有选择性,没有Q值!
所以,放大器的 电流增益和电压增益 都必须大于1,起震所需的 幅度条件 才能得以满足。
能满足此条件的放大器,单管的话,这只有共射极,问题是,共射型放大器是反相输出的,
文氏电桥的选择性是分压型的,所以,放大器的类型应该是同相,那么,单靠一个共射是玩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