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8GB使用网络部分功能时,灯IO怎么配置?

楼主(2023-12-06):
CH32V208GB使用网络部分功能时,网络灯是自己随意定义IO的么?通过程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看原理图没有专门的网络灯接口

网友A:
参考芯片的文档

网友B:
首先确认网络接口连接正常

网友C:
您好,CH32V208使用以太网时,网口指示灯是可以自己定义IO的,目前EVT例程默认配置使用的是PC0和PC1,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更改。

网友D:
网络指示灯都是PHY芯片提供的,如果PHY芯片没有引脚,就软件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