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8串口烧录程序只能用串口1么?

楼主(2023-12-06):
CH32V208串口烧录程序只能用MCU上的PA2和PA3么?这个串口可不可以更改成别的?

网友A:
您好,CH32V208系列MCU串口烧录一般默认使用串口1(PA9、PA10),若没有串口1引脚,如CH32V208GBU6,则默认使用串口2(PA2、PA3)。你此处所说的PA2、PA3一般是作为串口2引脚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32V208系列MCU串口烧录一般默认使用串口1(PA9、PA10),若没有串口1引脚,如CH32V208GBU6,则默认 ...

对的,CH32V208GBU6没有PA9和PA10,那我想串口烧录就必须用PA2和PA3么?能不能通过什么配置,将串口烧录给换成PB6和PB7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CH32V208GBU6没有PA9和PA10,那我想串口烧录就必须用PA2和PA3么?能不能通过什么配置,将串口烧录 ...

您好,目前只能用PA2、PA3,不支持配置修改为其他引脚

网友B:
CH32V208的串口烧录程序可以使用串口1或串口2。

网友C(2024-04-01):
好像是不能修改的啊

网友D:
一般是官方的ISP是不支持修改端口的

网友E:
你要是想修改端口,其实自己写个IAP不就好了么

网友F:
其实你可以USB烧录的啊,好像比串口烧录还快

网友G:
应该只能使用串口1的哦

网友H:
你试试其他串口呗,不过一般都是固定写死的

网友I:
其实你用串口几不都一样么,为啥不听话的用别的串口烧录程序呢

网友J:
你要想用其他串口,只能自己写烧录程序了

网友K:
建议还是用官方的提供的串口1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