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8使用蓝牙功能需要低速晶振吗?

楼主(2023-12-06):
请问一下,CH32V208使用蓝牙功能需要低速晶振吗?之前忘记是谁家了,蓝牙的应用都要使用32.768K的晶振才行。而且还不能让其做其他功能,否则蓝牙连接失败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芯片手册想,做开发学会看芯片手册是基本功。

网友B:
CH32V208芯片使用蓝牙功能时,可能需要低速晶振作为时钟源。具体要求可以在该芯片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C:
不需要,DEMO例程直接拿来就可以用。

网友D:
32K晶振在沁恒的蓝牙MCU上是可选的,不是必须的。内外部低频振荡器的差别,主要是频偏有差别,具体看要做什么样的应用。
TMOS是基于RTC跑的,RTC的时钟有32K振荡器提供,理论上越准越好,实际上有内部RC校准的处理,默认是2分种校准一次,大部分应用都可以用内部32K振荡器跑。比如说跑BLE的从机,那可以直接使用内部32K振荡器,不用外接。
以下情况需要使用外部32K晶振:
①跑BLE主机。
②跑万年历。
③应用环境中有温度骤变,需要在温度变化期间保持BLE连接,且对功耗要求高。温度变化与内部32K振荡器的频偏的变化是相关的,如果不介意功耗,也是可以在连接后通过数秒一次的内部32K振荡器校准来保持BLE连接的;用外部32K晶振受温度变化影响相对小很多,在对低功耗要求高时建议用外部32K晶振。比如说有些应用在北方使用,考虑到室内外走动存在温差,设计连接间隔500ms,实测需要1s校准一次内部振荡器才可以保持BLE连接,那么功耗就会高出一半,此时可以考虑用外部32K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