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复位引脚在嵌入式系统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12-06):
复位引脚在嵌入式系统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一般批量产品都不会放硬件复位出来,都是上电复位。

网友B:
复位引脚你说有什么作用?可以外接看门狗芯片的复位输出引脚信号。

网友C:
得看具体硬件设计。

有的MCU reset 接口是双向的。为了与外设或者另外的MCU同步复位。

网友D:
复位引脚的唯一作用就是: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批量产品都不会放硬件复位出来,都是上电复位。

软复位和硬复位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F:
复位CPU用的,以前学的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就包括了复位电路

网友G:
建议去了解一下,什么是CPU工作的三要素。如果没有复位,MCU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