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91在电子设备中有什么应用?

楼主(2023-12-06):
CH591在电子设备中有什么应用?

网友A:
这个用处就多了,得看你想怎么用。

网友B:
CH591的codefalsh是192K,不够用的话有CH592,codeflash448K。
作为板子的主控跑BLE/2.4G,做三模键鼠、游戏手柄、遥控器、智能水电表、电动车仪表盘、智能门锁、电子价签、智慧停车场、智能家居等等太多了。
作为转接模块,做BLE-2.4G-USB-串口等接口之间的数据透传/修饰/过滤,给现有方案加一片CH591加上无线通信的功能,都是可以的。
本身也可以直接作为通用MCU使用,超低功耗,接口也不少,把BLE作为“后备隐藏能源”,哪天给客户更新一版固件新增无线功能,也未尝不可。

网友C:
电源管理接口扩展等

网友D(2024-04-02):
想干啥干啥呗,这芯片的配置不错的

网友E:
这芯片的主频还是多档的,可以的

网友F:
其实可以做个蓝牙的控制器啊,就是蓝牙相关的产品

网友G:
我看配置不错,可以用其触摸方面,也可以用蓝牙方面

网友H:
感觉它的特殊之处就是蓝牙了吧

网友I:
随便做啊,一个SOC而已

网友J:
建议还是使用蓝牙,这个蓝牙好像是5.4的

网友K:
想做个蓝牙手表,感觉应该可以吧

网友L:
可以玩玩蓝牙,其他的他家芯片都有,就没啥意思

网友M:
可以做个蓝牙升级的产品吧,物联网方面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