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103F2的数组定义类型

楼主(2023-12-06):
急需解决:
有谁遇到过如下的问题吗,定义一个数组,但是编译的时候一直提示错误:
关于BUTTON_TYPE_MAX,我在button.h里面进行了定义,所以有哪路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谢谢!

网友A:
你定义的数组无效啊

网友B:
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但一般提示无效,就大部分是格式错了

网友C:
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可以把BUTTON_TYPE_MAX挪到.c文件里试试

网友D:
数据定义看着也没啥问题啊,但确实提示了无效

网友E:
是不是那个变量还没定义正确啊

网友F:
这个不好弄,不知道是因为啥错,有点像格式错了

网友G:
你看看串口的缓冲区定义,应该也和你的需求差不多

网友H:
你把false改成0试试呢?

网友I:
你这bool是不是不应该这么用啊?

网友J:
你试试将bool换成unit_8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