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烧录程序后上电不工作

楼主(2023-12-06):
STM32F103C8T6 烧录程序后上电不工作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连接和供电稳定

网友B:
复位电路是否有正常工作

网友C:
晶振连接和频率设置检查一下是否有误

网友D:
按照这样的描述,这有几十种可能会导致跑步起来

网友E:
不工作的话,可以用仿真器的方式仿真一下看看程序什么情况

网友F:
你烧录之后需要断电或者复位一下的

网友G:
一般不工作最好看看你的ST的模式,比如是从flash启动还是arm启动这种

网友H:
你看看程序呗,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I:
最好先验证一下芯片,芯片没问题,再看程序

网友J:
这问题可就太多了,你烧录的程序是否OK,烧录的位置是否OK

网友K:
你电平给的对不对?还有你可以先烧录一下简单的demo试试,硬件是否OK

网友L:
你确定程序烧录进去了?

网友M:
你用啥方式烧录的?是不是没烧录进去啊?

网友N:
把你烧录的截图看看,还有看看你硬件的设计和Boot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