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在cubemx配置时钟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3-12-06):
已经设置RCC为外部晶振后,更改hclk为最大的72Mhz,会显示当前源未找到解决办法,是否选择其他源?
在将HCLK改为最大的72Mhz后会弹出以下提示
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点击确定后生成代码后在keil中时钟部分无法更改
问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在网上查询了很久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感觉这部分的时钟应该是软件模拟的时钟,硬件不需要动它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在,这种,但是一般硬件调试的时候也涉及不到啊

网友C:
这块不影响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D:
你用官方生成的demo也是不能修改的吗?

网友E:
感觉不是啥配置问题,可能是keil的问题吧

网友F:
一般是可以设置到72MHz的啊

网友G:
你这用得F1,F103的话直接用库函数多好啊

网友H:
你在时钟树这块,应该选择HSE吧,就是倍频这块

网友I:
建议直接找个官方的cubemx例程,直接看看时钟怎么配置的

网友J:
感觉是你配置的不对,应该系统时钟是HSE这个吧,而不是H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