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35裸机开发,支持程序掉电之后还能运行嘛

楼主(2023-12-06):
目前是直接使用STM32CubeIDE下载在SYSRAM 中运行的,请问ST的大佬们,

1、可否通过把应用程序放在SD卡或者EMMC中,然后复位之后,程序再加载到SYSRAM或在DDR中运行?

2、有具体参考方法嘛

网友A:
应该可以在EMMC里运行吧

网友B:
SYSRAM容量比较小,如果代码比较小是可以加载到SYSRAM里运行的,如果代码比较大就要加载到外部的DDR里面运行了

网友C:
这我也没干过啊,但是放在SD卡里也是倒到DDR里的

网友D:
你应该写个加载算法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E:
网上应该有分布加载的算法操作吧,你找找看

网友F:
有些复杂了,哈哈,你再sysram里运行是有啥难点么?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先别折腾了,这个不一定可以的

网友H:
我记得是可以利用修改程序加载配置,应该是可以

网友I:
最好还是找个例程或者教程来学学,看咋弄比较好,毕竟linux灵活性比较高,我觉得是可以

网友J:
用加载算法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K:
这个有点像BootLoader,然后指针跳转就行了,感觉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