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35-DK的STM32MP13XX_CUSTOM_HW文件夹中DDR_init是否是通用的模板

楼主(2023-12-06):
使用的是STM32MP135DA芯片,搭载4Gb MT41K256M16TW-107 IT:P,开发板,
请问
1、是否可以直接烧录DDR_init工程。
2、要使得程序在DDR中运行,是先烧录DDR_Init 程序,然后再烧录应用程序就可以了嘛

网友A:
应该是吧,你自己试试呗

网友B:
应该还有地方要配置,可以查找一下官方的资料

网友C:
话说,这开发板烧录的话,没有什么教程之类的吗?

网友D:
感觉可以,不过具体还是需要你来试试

网友E:
应该是通用的吧,如果功能没有特殊需求的话

网友F:
建议还是找自己对应的开发板资料demo之类的才好

网友G:
话说,这DDR是否和你现在用的DDR型号大小之类的都一样啊

网友H:
感觉是可以,烧录试试

网友I:
这demo没有操作说明?

网友J:
话说在DDR里运行的话,是不是还有什么拨码之类的要修改啊

网友K:
你打开IDE直接烧录估计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