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 TrustZone 开发HardFault调试与处理

楼主(2023-12-06):
引  言
在 STM32 TrustZone 开发调试技巧的前两篇中,我们介绍了内核的 SAU/IDAU,地址的安全属性配置,资源的安全属性配置,内核访问资源的安全规则,以及 TrustZone 环境下外设使用的常见问题等内容。TrustZone 环境开发中还可能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软件触发的故障错误。ARM CM33内核 TrustZone 环境下的异常模型以及 Fault 的处理与不带安全扩展的情况有着很多变化,一旦出现 HardFault,经验不足的开发者可能往会找不到头绪,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寻找问题所在。因此,在这一篇的重点将围绕 CM33 TrustZone 环境下的异常模型以及 HardFault 的调试与处理展开,供开发者参考。

一、CM33 TrustZone 架构下的异常模型
在 STM32 TrustZone 开发调试技巧的第二篇中我们介绍过 CM33 带安全扩展的 S 和 NS 侧的中断以及中断向量表,这里不再赘述。表 1 总结了其中的 Fault 异常。

1.1. Fault 异常类型(带安全扩展)
1.1.1. Hard Fault
HardFault 是默认的 Fault 异常,总是使能。触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异常处理本身触发了错误,或者某个异常无法被其他机制处理而上升到 HardFault。它的优先级高于所有其他可配置优先级的异常。

在 TrustZone 环境中,HardFault 不是 Bank 的。同一个异常,要么触发 S 侧的HardFault,要么触发 NS 侧的 HardFault。SCB 的 AIRCR.BFHFNMINS 决定了是否使能NS的BusFault,HardFault 和NMI。如果SCB 的 AIRCR.BFHFNMINS=0,HardFault 总是触发 S 侧的 HardFault Hanlder;如果 AIRCR.BFHFNMINS=1,则故障可能触发 NS 侧的 HardFaultHandler,也可能触发 S 侧的 HardFault Handler。图1 给出了在其他 Fault 未使能情况下,HardFault Handler 触发一般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AIRCR.BFHFNMINS=1,原本 target 到 S 侧并且上升为 HardFault 的异常,将依旧触发 S 侧的 HardFault,他们并不受到 AIRCR.BFHFNMINS 位的影响,例如当安全代码违反 MPU 保护规则,产生 MemManage 错误的时候,即使 AIRCR.BFHFNMINS=1,故障还是会进入 Secure HardFault Handler。而 NS 侧的 HardFault,只有当AIRCR.BFHFNMINS=1 时才有可能会被触发。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AIRCR 寄存器不能直接修改,需要先写 Key 值才能更改寄存器内容。置位或清除 AIRCR.BFHFNMINS bit 的示例代码如下(只能在安全代码中使用):
  • void SECURE_SetNMIHFBFTarget(int NS)
  • {
  • uint32_t reg_value;
  • uint32_t target = (NS==1)?1:0;
  • /* read old register configuration */
  • reg_value = SCB->AIRCR;
  • /* clear bits to change */
  • reg_value &= ~((uint32_t)(SCB_AIRCR_VECTKEY_Msk | SCB_AIRCR_BFHFNMINS_Msk));
  • /* insert write key and target bit */
  • reg_value = (reg_value |
  • ((uint32_t)0x5FAUL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 (target << SCB_AIRCR_BFHFNMINS_Pos) );
  • SCB->AIRCR = reg_value;
  • }

注意:有的时候,软件可能需要设置 AIRCR.PRIS 位,来整体降低 NS 中断的优先级(例如在 TF-M 的实现中就使用这个机制)。这时候,如果同时设置 AIRCR.PRIS=1,AIRCR.BFHFNMINS=1,内核的行为将不可预测。因此如果需要设置 AIRCR.PRIS=1,则建议保持 AIRCR.BFHFNMINS=0。

1.1.2. Bus Fault
Bus Fault 通常发生在指令或数据访问时候,可能由于检测到 memory 系统的总线错误而导致。Bus Fault 默认不使能,就是说总线故障默认将触发 HardFault Handler。如果需要单独使能 Bus Fault,可以将 SCB 的 SHCSR.BUSFAULTENA 位设 1。

在 TrustZone 环境中,Bus Fault 也不是 Bank 的。触发 S 还是 NS 侧的 BusFault Handler与SCB 的AIRCR.BFHFNMINS 有关。如果 AIRCR.BFHFNMINS=0,BusFault 总是 target 到S 安全状态;反之如果 AIRCR.BFHFNMINS=1,则 target 到 NS 非安全状态。

产生 Bus 错误时,实际会触发哪个 Fault Handler,将取决于 AIRCR.BFHFNMINS 和SCB_S/NS 的 SHCSR.BUSFAULTENA 的设置。图 2 给出了 Bus 错误触发 Fault Handler 的一般情况(例如这里不考虑安全侧 Vector 错误依旧上升到 Secure HardFault 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SCB 的 CFSR/BFSR 和 BFAR 寄存器中会标记总线故障信息。在 TrustZone环境中,SCB 的某些寄存器以及寄存器的某些比特位是 Bank 的。从安全侧和非安全侧都能够看到各自的 SCB 寄存器,但是 CFSR 寄存器的 BFSR 域以及 BFAR 寄存器并不是 Bank 的。而 Bus 故障可能 target 到 S 安全侧也可能 target 到 NS 非安全侧,当发生总线错误的时候,如果分别从 SCB_S、SCB_NS 的相关寄存器中读取 Bus Fault 的信息,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

楼主:
如果 AIRCR.BFHFNMINS=0,只有安全侧可以看到 BFSR 和 BFAR 的真实数据,非安全侧读取 BFSR、BFAR,或者从安全侧读取 BFSR_NS,BFAR_NS 都只能读到全 0 的值。

如果 AIRCR.BFHFNMINS=1,BFAR_NS 和 BFAR_S 的值一般会读取到相同的值。通常,代码需要处理 BusFault 时,如果使用默认配置,即保持 BusFault target 到 S 侧,AIRCR.BFHFNMINS=0,则 Fault Handler 可以从 SCB_S 的 CFSR.BFSR 和 BFAR 寄存器获取总线故障信息;而如果设置了 AIRCR.BFHFNMINS=1,那么发生 Bus error 的时候,非安全侧的 Fault Handler 可以直接从 SCB_NS 的 CFSR.BFSR 和 BFAR 寄存器获取故障信息。

BusFault 默认没有单独使能,如果需要使能 BusFault,可以将 SHCSR 寄存器的BUSFAULTENA 位置位。使能或禁止 BusFault 的示例代码如下:
  • void EnableBusFault(int enable)
  • {
  • if( enable == 1)
  • SCB->SHCSR |= SCB_SHCSR_BUSFAULTENA_Msk;
  • else
  • SCB->SHCSR &= (~SCB_SHCSR_BUSFAULTENA_Msk);
  • }

这段代码对安全和非安全侧都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由于 BusFault 不是 Bank 的,当AIRCR.BFHFNMINS=0 时,这段代码只能在安全侧使用,也就是修改的是 S 安全侧 SCB SHCSR 的 BusFault,此时写 SCB_NS 的 SHCSR.BUSFAULTENA 位无效。

如果非安全侧应用使用这段代码使能 BusFault,那么前提是安全侧已经设置了AIRCR.BFHFNMINS=1。

1.1.3. Usage Fault
UsageFault 与指令执行时候的错误有关,包括未定义的指令、非对齐访问、执行指令时的无效状态、中断返回时的错误、除 0 等。

在 TrustZone 环境中,UsageFault 是 Bank 的,因此在 S 和 NS 状态可能产生各自的UsageFault,并且可能触发各自的 S UsageFault Handler 和 NS UsageFault Handler。UsageFault 默认不使能,因而缺省会上升到 HardFault,是否触发 S 还是 NS 的 HardFault Handler 还要取决于 AIRCR.BFHFNMINS 的值是 0 还是 1。

使能UsageFault 需要分别设置 SCB_S 和 SCB_NS 的 SHCSR.USGFAULTENA。SCB_S的 SHCSR.USGFAULTENA=1 用于使能 S 安全侧的 Usage Fault;SCB_NS 的SHCSR.USGFAULTENA=1 用于使能 NS 非安全侧的 Usage Fault。

另外,通常除 0 操作不会触发 UsageFault,如果希望除 0 操作触发 UsageFault,需要将SCB_S/NS 对应的 CCR.DIV_0_TRP 比特置 1。

图 3 总结了 Usage 错误触发 Fault Handler 的一般情况。

只要 SHCSR.USGFAULTENA=1,UsageFault 总是触发软件对应安全状态的 UsageFault Handler,否则上升到 HardFault,安全侧的 UsageFault 总是上升到 Secure HardFault。对于非安全侧的 UsageFault,如果 AIRCR.BFHFNMINS=0,则上升到 Secure HardFault,否则上升到 Non-Secure HardFault。

使能或禁止 UsageFault 的示例代码如下:
  • void EnableUsageFault(int enable)
  • {
  • if( enable == 1)
  • {
  • SCB->SHCSR |= SCB_SHCSR_USGFAULTENA_Msk;
  • /* Enable divide by 0 trap to trigger usage fault (if necessary) */
  • SCB->CCR |= SCB_CCR_DIV_0_TRP_Msk;
  • }
  • else
  • SCB->SHCSR &= (~SCB_SHCSR_USGFAULTENA_Msk);
  • }

如果安全和非安全侧都需要使能 UsageFault,则 S、NS 代码可以分别调用这段代码使能各自的 UsageFault,或者 S 安全侧代码也可以直接控制 NS 非安全侧 UsageFault 的使能,例如可以在 S 安全侧增加下面这段代码来决定 NS 侧的 UsageFault 是否使能。
  • void EnableNSUsageFault(int enable)
  • {
  • if( enable == 1)
  • SCB_NS->SHCSR |= SCB_SHCSR_USGFAULTENA_Msk;
  • else
  • SCB_NS->SHCSR &= (~SCB_SHCSR_USGFAULTENA_Msk);
  • }

1.1.4. MemManage Fault
MemManage Fault 是由于 Memory 保护产生的故障异常,例如在取指令或进行数据访问时违反了 MPU region 定义的访问规则,或者违反了默认地址保护规则。

MemManageFault 与 UsageFault 类似,也是默认不使能,如果希望使能 S 或者 NS 侧的MemManageFault,需要相应将 SCB_S 或者 SCB_NS 的 SHCSR.MEMFAULTENA 比特置位。

另外也与 UsageFault 类似,MemManageFault 在 S 和 NS 侧也是 Bank 的,也就是 S、NS 有各自的 MemManageFault。由于 MPU 单元本身是 Bank 的,系统中有两套 MPU 寄存器MPU_S 和 MPU_NS,因而代码在 S 和 NS 侧可以各自定义自己的 MPU region 并使用不同配置,也就是说即使对相同的地址,S/NS 两侧也可以通过各自的 MPU 单元定义不同的访问规则。MPU_S 配置的保护规则只应用于 S 安全侧代码,即控制 CPU 处于安全状态时候的访问,这与 CPU 访问的地址的在 SAU 中定义安全属性无关。而 MPU_NS 配置的保护规则只应用于NS 非安全侧代码,即 CPU 处于非安全状态时候的访问,二者互不影响。

图 4 给出了 MemManage 故障触发 Fault Handler 的一般情况。如果 S 安全代码违反memory 访问规则,可能会触发安全侧的 MemManageFault,或者 Secure HardFault。非安全代码违反 memory 访问规则,可能会触发非安全侧的 MemManageFault,或者上升到HardFault,如果 AIRCR.BFHFNMINS=0 上升到 Secure HardFault,否则上升到 Non-Secure HardFault。

使能或禁止 MemManage Fault 的示例代码如下:
  • void EnableMemoryFault(int enable)
  • {
  • if( enable == 1)
  • SCB->SHCSR |= SCB_SHCSR_MEMFAULTENA_Msk;
  • else
  • SCB->SHCSR &= (~SCB_SHCSR_MEMFAULTENA_Msk);
  • }

如果安全和非安全侧都需要使能 MemManage Fault,则 S、NS 应用可以分别调用这段代码使能各自的 MemManage Fault,或者 S 安全侧代码也可以直接使能 NS 非安全侧的MemManage Fault,例如可以在 S 安全侧增加下面这段代码来控制 NS 侧的 MemManageFault 使能。
  • void EnableNSMemoryFault (int enable)
  • {
  • if( enable == 1)
  • SCB_NS->SHCSR |= SCB_SHCSR_MEMFAULTENA_Msk;
  • else
  • SCB_NS->SHCSR &= (~SCB_SHCSR_MEMFAULTENA_Msk);
  • }

另外,如果代码使用 HAL API 使能 MPU,即调用 HAL_MPU_Enable(),那么MemManage Fault 在 MPU 使能的函数中会自动被使能,这时候无需额外调用前面提到的代码去单独使能 MemManage Fault。

1.1.5. Secure Fault
Secure Fault 只有在 TrustZone 使能的环境下才存在。SecureFault 可能由于内核中各种各样的安全检查而触发,例如从 NS 跳转至 S 代码时没有从 SG 入口指令进入,或者非安全代码试图访问 SAU/IDAU 规定的安全地址范围等。通常当出现 SecureFault 时,软件的处理可以是直接停止或者复位系统,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引入安全漏洞。

SecureFault 不是 Bank 的,总是 target 到 S 侧,因此只有安全代码能够处理SecureFault。SecureFault 缺省也没有使能,出现 Secure 错误时,默认触发 SecureHardFault。软件可以通过置位 SHCSR.SECUREFAULTENA 来单独使能 SecureFault,使能后Secure 错误将触发 SecureFault Handler。图 5 给出了 Secure 错误触发 Fault Handler 的一般情况。

使能或禁止 SecureFault 的示例代码如下:
  • void EnableSecureFault(int enable)
  • {
  • if( enable == 1)
  • SCB->SHCSR |= SCB_SHCSR_SECUREFAULTENA_Msk;
  • else
  • SCB->SHCSR &= (~SCB_SHCSR_SECUREFAULTENA_Msk);
  • }

1.2. 故障升级与 HardFault
除了 HardFault 以外,其他故障类型都具有可配置的优先级。软件可以禁止某个可配优先级的故障异常,但是不能禁止 HardFault。故障异常的优先级和对应的 mask bit 决定了内核是否会进入某个故障的处理程序,以及某个故障是否可以抢占另一个故障。

某些情况下,可配置优先级的故障可能会被当成 HardFault 处理,也就是故障升级或称中断上访,此时,这个具体的 Fault 会升级为 HardFault 故障。
某个 Fault 升级成 HardFault 可能有多种原因,例如:
该故障 Fault 没有使能;

例如,代码由于执行未定义的指令产生了 UsageFault,但是 UsageFault 没有被使能.
该故障的 FaultHandler 优先级不够高无法运行;

例如,系统配置并使能了 MPU,CPU 正在执行某个中断操作,该操作试图进行地址访问时违反了 MPU 定义的访问规则,进而触发了故障,但是当前执行的中断的优先级高于 MemManage 故障的优先级。
在故障的 FaultHandler 中产生了同样的故障;

例如,在处理 UsageFault 的 handler 中又发生了未定义指令的情况。
如果在进入 BusFault Handler 的时候,压栈操作又导致了 BusFault,这种情况下 BusFault 不会升级到 HardFault。这意味着,如果损坏的堆栈导致故障,即使 Fault Handler 压栈失败,故障处理程序还是会执行,但堆栈内容已损坏。
只有 NMI 可以抢占 HardFault,HardFault 可以抢占任何除 Reset、NMI 或者另一个HardFault 以外的异常。当 BFHFNMINS=1 时,如果 NS 侧的 NMI Handler 产生了安全违规错误,那么它将触发 Secure HardFault,并被其抢占。
在获取异常向量的时候发生的 Bus 错误,总是升级到 HardFault,由 HardFault 处理,而非 BusFault。

1.3. Fault 异常的安全状态
在 TrustZone 使能的环境中,故障异常可能 target 到 S 安全状态或 NS 非安全状态,这会导致 ARMv8-M 内核的行为与以往 ARMv6-M 及 ARMv7-M 内核有很大不同,TrustZone 环境软件开发中对 Fault 的处理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 Fault 异常 target 到 S、NS 的情况在前文中介绍几个 Fault 类型的时候已经有提到,这里在表 2 中再稍加总结。

1.4. 异常的进入与返回
1.4.1. 异常的进入与 stack frame
当处理器处于线程模式且系统存在具有足够优先级的 pending 异常时则会进入异常,或者新异常的优先级高于正在处理的异常,这时候新异常将抢占原始异常,即出现异常嵌套。
当处理器发生异常时,除非该异常是尾链异常或延迟到达的异常,否则处理器会将上下文信息压入堆栈,压栈的数据结构即 stack frame。
通常 stack frame 的内容如图 6 (a) 所示,包含了 R0 到 R3、R12、LR、PC 和 xPSR 的内容。在 TrustZone 使能的环境中,如果 S 安全代码执行被 NS 非安全异常抢占,那么进入非安全异常前会有更多的信息压栈,如图 6 (b)所示,并且硬件会自动将压栈的寄存器清零,防止任何安全状态下的数据暴露给非安全代码。
如果使用了浮点功能,存在浮点上下文,那么内核也会自动将浮点相关的上下文内容压栈。由于浮点部分数据内容对我们通常的 Fault 调试没有太多帮助,这里不做赘述。
进入异常前的 stack frame 压栈操作使用 MSP 还是 PSP,取决于当时内核的运行状态及其使用的堆栈。如果当时 CPU 运行于 Handler 模式,则使用 MSP 压栈 stack frame;如果 CPU运行于 Thread 模式,由当时的 CPU CONTROL.SPSEL 位来标记使用的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