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ZET6芯片有办法用TIM3 CH3、CH4捕获到占空比吗?

楼主(2023-12-06):
STM32F103ZET6芯片有办法用TIM3 CH3、CH4捕获到占空比吗?

楼主:
专家们请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A:
我只用过2个定时器分别捕获2路pwm,一个定时器捕获2个的话听说要分别捕获,不能同时进行,配置上啰嗦一些

楼主(2024-02-26):
结贴了。答案是可以的, 不过不是采用PWM输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