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什么是(UID)寄存器?

楼主(2023-12-06):
产品唯一身份标识(UID)寄存器(80bit)
UID寄存器存储了芯片的唯一身份标识符,UID在芯片生产时写入,用户无法修改。UID 寄存器支持以单字节 / 半字 / 全字等方式读取,然后使用自定义算法连接起来。

唯一身份标识符典型应用场景:
1、用作设备序列号
2、设备合法性验证 , 防止盗版
3、作为安全密钥使用
4、激活安全启动流程等

网友A(2024-05-06):
不同系列芯片的uid的存储位置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所有的芯片都具有唯一的一个uid

网友C:
uid可以当做芯片的防伪标志吗?

网友D:
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意义 然后一些位数是随机的吧

网友E:
这个寄存器在出厂时候的值是随机赋予的吗

网友F:
(UID)寄存器是指微控制器或芯片中的唯一识别号寄存器(Unique Identification Register)

网友G:
UID的这个寄存器存储了芯片的唯一标识号码,通常由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烧录,用于区分不同的芯片

网友H:
一般来说,UID寄存器的内容通常是固定的,不可更改,因此可以用于识别和追踪芯片的生产批次、序列号等信息

网友I:
其实UID寄存器的内容通常是一个固定长度的数字或字母序列,可以通过特定的寄存器地址或者读取指令来获取

网友J:
在一些应用中,UID寄存器的内容可以用于加密、认证、防伪等用途,因为每个芯片的UID都是唯一的,可以作为安全标识符使用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UID寄存器通常是只读的,无法通过编程方式修改其内容

网友L:
在使用UID寄存器时,需要遵循相关的芯片规格和数据手册,以确保正确的读取和使用方式

网友M:
一般UID不就是MCU的唯一ID么

网友N:
其实有些芯片还没有UID的操作呢,这要注意了哦

网友O:
UID有些时候不一定唯一,这个要注意,不然就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P(2024-08-17):
对于防止硬件克隆、跟踪产品或提供设备级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