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看门狗定时时长计算公式与举例

楼主(2023-12-06):
看门狗定时时长计算公式:
T = ( 4×2PRS / f )×( ARR + 1 )

其中,f 为时钟源 RC10K 的频率,PRS 为预分频系数,ARR 为重载值。

故,当时钟源 RC10K 的频率为 10000Hz 时,IWDT 的最长和最短定时范围:
IWDT 最短定时 = ( 4×20 / 10000 )×( 0x000 + 1 ) ≈ 400 μs
IWDT 最长定时 = ( 4×27 / 10000 )×( 0xFFF + 1 ) ≈ 209.7 s

例:当时钟源 RC10K 的频率为 10000Hz 时,设置预分频值为 64,重载值为 512,则:
IWDT 定时时长 = ( 4×24 / 10000 )×( 512 + 1 ) = 3.28 s

网友A(2024-01-19):
看门狗的时钟源都可以是什么呢

用的是内部 RC 时钟源

网友B:
预分频系数都有哪些数据可以进行选择呢

网友C:
能够定时到秒级的 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D:
这些值都是有符号的数据吗

网友E:
如何估算大概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喂狗呢

网友F:
所以喂狗的时候一定要估计好看门狗时长

网友G:
看门狗定时时长计算公式清楚了解过程了

网友H:
IWDT 最短定时 400 μs,其实时间还是挺短的

网友I(2024-02-25):
看门狗定时时长计算公式:
T = ( 4×2PRS / f )×( ARR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