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汽车扭矩扳手拆解

楼主:
@21ic小可爱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今天来拆一个电动扭矩扳手,品牌是美国Cleco科力库柏动力工具,隶属于艾沛克斯Apex集团的,这个是坏的,属于工业垃圾吧,从废弃物里取出来拆开看看,也是十几年前的工具了,用于汽车螺母等配件的安装,需要搭配电脑,还有该工具的主机一起工作,主机带触控屏可以设置扭矩等参数。
先看看外观,很简单,只有正反装,开关,还有一圈多色的led.显示,用于显示当前力度或者是否合格。
动力输出为1/2四方孔12.7㎜,可以搭配各种型号尺寸的套筒批头等。

接口为28PIN的这种航空插头,拆卸方式需要用他专用的两把扳手,一把齿轮样式,一把卡扣样式,两把搭配才可以拆下来。

先拧开的是马达与排线位置分离,里面好多插口。
再拧开前端齿轮变速箱,中间一个太阳齿轮,外面还有一圈齿轮,作用不详,对应的是主轴外面的这个大齿轮。

中间是一个塑料的齿轮,转换成一个8齿的齿轮,然后通向超速。外圈的大齿轮是两层,中间涂胶,涂胶位置有一根黑线,也是带线圈的。

不好拆,真费劲的拆开了,各种零件,卡扣,贴片,对接的盒子,这个对插盒子,是两公两母的,一共4组。
28根线,全部都可以用上,只有两根是一进一出,没有接到扳手上,其他都接到扳手上。

驱动部分,使用一个日本生产的Smartsyn多摩川旋转编码器,编码器排线直接连接到插头,不经过小板。
马达也是一个直流无刷。

电机原来太阳轮,是7个齿,外面套了一个塑料制的,经过另外一个转换成8个齿的。
前端这个,应该是控制刹车的,当达到一定设定扭矩,这个大齿轮卡在前方,停止输出扭矩。

芯片小板前后都灌胶处理,这几年有齿轮,应该具备防水防潮功能吧。
芯片型号。一颗11441,一颗14481,是来自LT凌力尔特的具停机功能的开关电容器宽输入范围电压转换器,与高效同步降压开关稳压器。
一颗12429728,品牌不清楚,被贴纸挡住。
还有一颗0366-0,大概是控制前端扭矩与LED灯的。

背部整体都被胶灌满,看不清任何芯片信息。

前端的线圈有4根线,通到小板上。

开关是这种小的,一共两个,一个负责启动,另一个,通过齿轮旋转,控制着正反转。
圆环内部几个led,由四根线连到主板上面,全部灌胶处理。
正反转的部件上有好几个卡扣,连锁功能。

插口外面是这个铝合金材质,整体拆起来是真费劲,除了用那两个自带的工具,还用到压力钳,内六角,螺丝刀等。
据说该设备原装新的要好几千,整套设备的话也是大几万的,用在电瓶线拧紧螺母,或者保险螺丝。
本次拆解就这样了,下次拆另一个机器。
有懂的大佬多多指教。欢迎各位评论。

网友A(2023-12-06):
可惜没有线路资料,看着非常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有线路资料,看着非常高端。

是的,是很高级,毕竟是美国五大电动工具生产商之一,始创于1855年。跟阿特拉斯有的一比

网友A(点评):
难怪如此,的确是做工精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B:
好东西,哪儿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哪儿搞的?

公司垃圾桶捡的,拆完我又扔垃圾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垃圾桶捡的,拆完我又扔垃圾桶了。。。

你……这是暴殄天物

网友C:
挺有能耐的拆匠

网友D:
拆解的很仔细,感谢楼主的拆解,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对立面的设计也是很好奇!

网友E(2024-01-14):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