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语音芯片是电老虎!

楼主(2023-12-06):
要用机器报数,比如 “99.4” 这样的,所以用了一片 JR6001,他需要5V,我就用三节7号电池串联起来。新买的碳性电池,才断断续续说了不到一分钟,就不够了。当然也考虑过用DC-DC升压到 5V,但功率是恒定的,所以照样失败了。
关于电流是这样的:该语音模块外接了 0.5W8R 的喇叭,电池供电时电压4.8V,电流 30mA,喇叭吱吱叫,无法工作。如果去掉喇叭,电流稳定在 18mA(手册的额定电流10mA)。改用 5V 电源供电,电流 60mA(带喇叭)和20mA (无喇叭),可正常工作。

下面就只能再改成碱性电池试试看了,但估计也好不了多少。
哪位有什么省电的语音芯片推荐吗?要求能点播的,这样才能用几个数字拼出各种报数。
再不然的话,就只能用3.7伏的锂电池配合升压,但这样变复杂了。再说这种小玩意,人家很可能用两天也就不用了,锂电池还是很浪费的。

网友A:
1 应该不至于这么夸张
单独测试5V 供电 模块电流
2 仔细再考量下你设计的电路是否合理

网友B:
1.既然说人家费电,为何不测量一下它的工作电流呢?
2.不同音量梯度下的工作电流?

3.电池计划用什么类型的?多少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既然说人家费电,为何不测量一下它的工作电流呢?
2.不同音量梯度下的工作电流?

多谢提醒,一楼加了电流数据。看来模块耗电严重。

网友C:
是不是CLASS D 功放输出?
喇叭的SPL参数是不是太低?
音箱的设计是不是垃圾?

网友D:
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有两种:1.喇叭不要使用电磁线圈的,选择压电类型的;
2.播放时间短,间隔时间长的话,电源侧并联限流电阻+法拉电容,靠法拉电容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池?哪个牌子的?
建议是4节电池串并联 搞个升压电路
另外 实物发来看下

网友E:
电池内阻太大导致,并联一个1000uF电容试试。

网友F:
你不知道可以mute的么?

网友:
这电流差不多算正常,可能是电池内阻太大,电流供不上去。
语音输出的话,电源电流随声音波动很大,瞬时几百mA是可能的。
电源输出能力不够,电流大时电压跌落导致复位重启。
升压5V是不必要的,这东西设计本来3点几伏就能工作的。
改用碱性电池,或者单节锂电池。

网友G:
用7号碳性电池确实有点牵强

网友H:
电老虎?危言耸听!

网友I:
0.5W的语音IC最大电流能去到300MA吧,声音处理得好,100MA也能听起来比较大声了.升压给语音供电,一般升压IC会顶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