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OSFET的栅极阈值电压Vth

楼主(2023-12-07):
(1)Vth是指当源极与漏极之间有指定电流时,栅极使用的电压;

(2)Vth具有负温度系数,选择参数时需要考虑。

(3)不同电子系统选取MOSFET管的阈值电压Vth并不相同,需要根据系统的驱动电压,选取合适阈值电压的MOSFET管。

(4)阈值电压越高抗干扰性能越强,可以减少尖峰脉冲造成的电路误触发。

网友A(2024-02-06):
栅极阈值电压是为使MOSFET导通,栅极与源极间必需的电压。也就是说,VGS如果是阈值以上的电压,则MOSFET导通

网友B:
MOS的阈值电压是一个范围值的。一般情况下与耐压有关。

网友C:
Vth是开启电压?

网友D:
MOS管的耐压值是哪个?是不是有正负区分

网友E:
这个是开启电压一般跟实际的供电驱动电压有关系

网友F:
要根据系统的驱动电压,选取合适阈值电压的MOSFET管

网友G:
阈值电压越高抗干扰性能越强,可以减少尖峰脉冲造成的电路误触发。

网友H:
Vth是指当源极与漏极之间有指定电流时,栅极使用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