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OSFET的导通电阻Rds

楼主(2023-12-07):
(1)Rds(on)和导通损耗直接相关,RDSON越小,功率MOSFET的导通损耗越小、效率越高、工作温升越低。

(2)Rds(on)时正温度系数,会随着MOSFET温度升高而变大,也就是Rds(on)电阻值会随着电流增大轻微上升,因此选择时需要留有余量。

(3)Rds(on)低的MOSFET通常成本比较高,可以通过优化驱动电路,改进散热等方式,选用Rds(on)较大一些的的低成本器件。

网友A(2025-11-17):
Rds(on)和导通损耗直接相关,RDSON越小,功率MOSFET的导通损耗越小、效率越高、工作温升越低。

网友B:
Rds(on)低的MOSFET通常成本比较高,可以通过优化驱动电路,改进散热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