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8A I/O应用实例

楼主(2023-12-07):
将一个 0~5V 的三角波从 P3.0 输入,P3.0 的值通过 P5.0 输出
bit a;
voidmain(void)
{
P3CR &= 0xFE; //P3.0 输入
P3PCR |= 0x01; //P3.0 上拉电阻打开
INSCON |= 0x40; //切换至 BANK1
P5CR |= 0x01; // P5.0 输出
INSCON &= 0xBF; //切换至 BANK0
while(1)
{
a = P3.0;
INSCON |= 0x40; //切换至 BANK1
P5.0 = a; // P5.0 输出值为 P3.0 输入值
INSCON &= 0xBF; //切换至 BANK0
}
}

网友A(2024-01-06):
这个三角波的波形怎么想 锯齿多不多

网友B:
外部电路应该如何连接才能看到这个波形呢

网友C:
单片机引脚可以直接接入5v电压吗

网友D:
输入的时候如何知道输入电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E:
这个输入引脚是模拟量采集引脚吗

网友F:
相当于用单片机做了一个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