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8A Flash&EEPROM 特性

楼主(2023-12-07):
1、Flash 存储器包括 64 X 512Byte 区块,总共 32KB
2、EEPROM 存储器 0~4KB 代码选项可选
3、在工作电压范围内都能进行编程和擦除操作
4、在线编程(ICP)操作支持写入、读取和擦除操作
5、支持整体/扇区擦除和编程(SSP)
6、编程/擦除次数:程序区:至少 100,00 次、类 EEPROM 区:至少 100,000 次
7、数据保存年限:至少 10 年
8、低功耗

网友A(2024-02-02):
这个存储单元的供电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B:
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存储芯片的擦写次数都是这么多呢

100,00 次不多的

网友C:
现在是不是大部分单片机都支持整片擦除了呢

网友D:
数据的保存年限和什么参数有关系呢

网友E:
这个芯片都支持哪些种类的编程方式呢

网友F:
整片擦除的话 会不会把厂商内置的代码干掉呢

网友G:
编程/擦除次数:程序区:至少 100,00 次、类 EEPROM 区:至少 100,000 次

网友H(2025-08-30):
SH79F328A 的 Flash 用于存储程序,容量较大,支持在线编程与擦写,可靠性高;EEPROM 用于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支持字节级读写,擦写次数多。两者

网友I:
SH79F328A 的 Flash 用于程序存储,EEPROM 存数据,均支持在线编程,Flash 有加密保护,EEPROM 擦写次数多、数据掉电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