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8A 可读识别码读取

楼主(2023-12-07):
SH79F328A 每颗芯片出厂后都固化有一个 40 位的可读识别码,它的值为 0 - 0xffffffffff 的随机值,它是无法擦除的(存放在地址信息存储区 0x127b - 127f),可以由程序或编程工具读出。

#include <SH79F328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void main()
{
FLASHCON = 0x01;
Temp1 = CBYTE[0x127b];
Temp2 = CBYTE[0x127c];
Temp3 = CBYTE[0x127d];
Temp4 = CBYTE[0x127e];
Temp5 = CBYTE[0x127f];
FLASHCON = 0x00;
while(1);
}

网友A:
这个可读识别码的存储地址是固定的吧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函数进行读取啊

网友C:
中颖的芯片都可读识别码用于识别MCU

网友D:
这个随机数是真随机数还是伪随机数呢

网友E:
这个识别码可以作为当前芯片的防伪标志吗

网友F:
这个随机值在出厂的时候会有记录吗

网友G:
可以通过这个识别码对这个芯片进行追溯吗

网友H(2025-08-30):
SH79F328A 的可读识别码位于芯片内部特定地址,通过读取该地址数据获取。操作时,需先解锁相关寄存器,再按手册地址(如 0x0000~0x000F)读取字节数据。可通过 ISP 工具直接读取,或在程序中用指针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访问指令读取,用于芯片唯一标识、防复制等场景。

网友I:
SH79F328A 的可读识别码存储在特定寄存器中,读取时需先解锁相关存储区域,通过特定指令序列访问。可调用库函数或直接操作寄存器,按手册时序读取 ID 数据。读取后需校验数据完整性,避免因时序错误导致读取失败,具体地址和操作步骤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J(2025-10-17):
SH79F328A 的可读识别码读取需通过特定寄存器操作:先解锁相关寄存器(按手册时序写解锁指令),再访问识别码存储地址(如 0x000000~0x00000F),通过读取该区域数据获取唯一识别码。注意需在程序中正确配置读取时序,避免干扰正常运行,具体地址和指令需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K:
这里的`CBYTE`宏用于直接访问内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