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昨天画了一个KT0936收音机电路,大家看看有啥改进的地方没

楼主(2023-12-07):
下面是手册给的参靠电路、

下面是我用立创EDA画的
第一部分:供电

第二部分:核心

我这里采用一个运放作为调节SPAN电压的缓冲,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端口内部是什么情况,暂时还没拿到芯片,先假装最糟的情况,所以用一个运放做跟随器,来平衡
该端口的分压与分压电阻的分压一致。
等收到板子和芯片后,测试后,如果不用就行,可以不焊接,直接短路过去。
第三部分:短波放大电路与天线的波段选择拨动开关

第四部分:耳机插口与功率放大

该收音机芯片是单声道输出,所以这里采用低压运放8002A,音量调节反馈电阻R10并联一个电位器,R9与R10的阻值可以另外选择,比如R9选择10K,R10选择50K,电位器选择20K,那么就可以调节电位器实现0到2倍的音量放大。10可以焊接或者不焊接,大于电位器的2倍即可。
那么有人用过这个芯片没,提供一些建议,分享一下制作心得,等到货测试后,我再修改下一版。最终PCB效果图

网友A(2024-06-03):
这个芯片有无信号自动静音功能吗

网友B:
数字收音机么?

网友C:
最起码的 电源走线得加粗 铺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的 电源走线得加粗 铺铜吧

这种说法毫无依据,USB接口就那么窄,加宽了也没啥用啊。况且电流很低,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