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89S905A芯片的内部存储器有哪些类型?

楼主(2023-12-07):
HC89S905A芯片的内部存储器有哪些类型?

网友A(2024-01-18):
单片机存储器分为: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

网友B:
数据存储器是程序在运行中存放临时数据的,掉电后数据即丢失,现在有些型号的单片机提供了EEPROM,可用来存储掉电后需要保存的关键数据,如系统的一些设置参数。

网友C:
特殊功能寄存器仅仅是功能用途不同是吧

网友D:
内部就是RAM和ROM啊

网友E:
单片机的存储器可分为程序存储器(ROM)和数据存储器(RAM)

网友F:
flash 算是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吗

网友G:
主要还是ram和rom  另外就是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