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 语言的这个bug,你能避免吗

楼主(2023-12-07):
BUG, win, tmp, US, FT, se
我相信这样的bug,就算你是高手你也会犯的,你来看看作者犯的这个Bug吧。。

首先,作者想用一段程序来创建一个文件,如果有文件名的话,就创建真正的文件,如果没有的话,就调用tmpfile()创建临时文件。

他这段程序就是HTTP下载的C程序。code==200就是HTTP的返回码。

else if (code == 200) {     // Downloading whole file
    /* Write new file (plus allow reading once we finish) */
    g = fname ? fopen(fname, "w+") : tmpfile();
}
但是这个程序,只能在Unix/Linux下工作,因为 Microsoft 的tmpfile()的实现居然选择了 C:\ 作为临时文件的存放目录,这对于那些没有管理员权限的人来说就出大问题了。

在Windows 7下,就算你有管理员权限也会有问题。

所以,上面的程序在Windows平台下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不能直接使用Windows的tmpfile()函数。

于是作者就先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在注释中写下了FIXME:

else if (code == 200) {     // Downloading whole file
    /* Write new file (plus allow reading once we finish) */

    // FIXME Win32 native version fails here because
    //   Microsoft's version of tmpfile() creates the file in C:\
    g = fname ? fopen(fname, "w+") : tmpfile();
}
然后,作者觉得需要写一个跨平台的编译:

FILE * tmpfile ( void ) {
#ifndef _WIN32
    return tmpfile();
#else
    //code for Windows;
#endif
}
然后,作者觉得这样实现很不好,会发现名字冲突,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函数太难看了。

于是他重构了一下他的代码——写一个自己实现的tmpfile() – w32_tmpfile,然后,在Windows 下用宏定义来重命名这个函数为tmpfile()。(注:这种用法是比较标准的跨平台代码的写法)

#ifdef _WIN32
  #define tmpfile w32_tmpfile
#endif

FILE * w32_tmpfile ( void ) {
    //code for Windows;
}
搞定!编译程序,运行。

靠!居然没有调用到我的w32_tmpfile(),什么问题?调试,单步跟踪,果然没有调用到!

难道是问号表达式有问题?改成if – else 语句,好了!

if(NULL != fname) {
    g = fopen(fname, "w+");
} else {
    g = tmpfile();
}
问号表达式不应该有问题吧,难道我们的宏对问号表达式不起作用,这难道是编译器的预编译的一个bug?作者怀疑到。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代码连在一起看,并比较一下:

能正常工作的代码

#ifdef _WIN32
#  define tmpfile w32_tmpfile
#endif

FILE * w32_tmpfile ( void ) {
    code for Windows;
}

else if (code == 200) {     // Downloading whole file
    /* Write new file (plus allow reading once we finish) */
    // FIXME Win32 native version fails here because
    //     Microsoft's version of tmpfile() creates the file in C:\
    //g = fname ? fopen(fname, "w+") : tmpfile();
    if(NULL != fname) {
        g = fopen(fname, "w+");
    } else {
        g = tmpfile();
    }
}
不能正常工作的代码

#ifdef _WIN32
#  define tmpfile w32_tmpfile
#endif

FILE * w32_tmpfile ( void ) {
    code for Windows;
}

else if (code == 200) {     // Downloading whole file
    /* Write new file (plus allow reading once we finish) */
    // FIXME Win32 native version fails here because
    //    Microsoft's version of tmpfile() creates the file in C:\
    g = fname ? fopen(fname, "w+") : tmpfile();
}
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bug,但是作者没有。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注释上:

/* Write new file (plus allow reading once we finish) */
// FIXME Win32 native version fails here because
//     Microsoft's version of tmpfile() creates the file in C:\
你看到了最后那个C:\吗?在C中,“\” 代表此行没有结束,于是,后面的代码也成了注释。这就是这个bug的真正原因!

而之所以改成if-else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作者注释了老的问号表达式的代码,所以,那段能工作的代码成了:

/* Write new file (plus allow reading once we finish) */
// FIXME Win32 native version fails here because Microsoft's version of tmpfile() creates the file in C:    //g = fname ? fopen(fname, "w+") : tmpfile();
if(NULL != fname) {
    g = fopen(fname, "w+");
} else {
    g = tmpfile();
}
我相信,当作者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后,一定会骂一句“妈的”!我也相信,这个bug花费了作者很多时间!
最后,我也share一个我以前犯的一个错。

我有一个小函数,需要传入一个int* pInt的类型,然后我需要在我的代码里 把这个int* pInt作除数。于是我的代码成了下面的这个样子:

float result = num/*pInt; ….

/*  some comments */

-x<10 ? f(result):f(-result);

因为我在我当时用vi编写代码,所以没有语法高亮,而我的程序都编译通过了,但是却出现了很奇怪的事。

我也不知道,用gdb调式的时候,发现有些语句直接就过了。

这个问题让我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发现问题原来是没有空格导致的,TNND,下面我用代码高亮的插件来显示上面的代码,

float result = num/*pInt;
....

/*  some comments */

-x<10 ? f(result):f(-result);
Holly Shit!  我的代码成了:

float result = num-x<10 ? f(result):f(-result);
我的这个错误在愚蠢程度上和上面那个作者出的错误有一拼。

网友A(2024-01-19):
这个返回码是应该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判断的吧

网友B:
为什么只能在linux工作我没搞明白

网友C:
这个bug是如何发现的呢 感觉特别的隐蔽

网友D:
最后一句如果不是非常了解优先级的话 肯定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我都还没有发现过这个bug呢还

网友F:
重构的代码是不是有bug 这个也需要进行测试啊

网友G:
这些bug实在是不能全部规避

网友H:
BUG很多,几乎不能全部避免

网友I:
这个返回码是应该在特定的位置返回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重构的代码是不是有bug 这个也需要进行测试啊

应该不需要,一般不是直接报错嘛

网友K:
bug经常有还是得查看确认

网友I(2024-02-26):
只能在Unix/Linux下工作,因为 Microsoft 的tmpfile()的实现居然选择了 C:\ 作为临时文件的存放目录,这对于那些没有管理员权限的人来说就出大问题了。

网友L(2025-08-30):
C 语言常见 bug 可通过规范避免:初始化所有变量,防野指针;数组操作检查边界,用循环变量控制;字符串处理用库函数并确保 null 终止;避免隐式类型转换,用显式转换;函数返回前释放动态内存,防泄漏;启用编译器警告,静态分析工具辅助。

网友M:
需具体看 C 语言 bug 类型。常见如数组越界、野指针,可通过初始化、边界检查、用工具检测,规范编码可避免多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