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语言字符串-数字转换函数大总结

楼主(2023-12-07):
大家好,今天分享一篇常用字符串和数字转换函数的文章。关于字符串和数字之间的转换,网上的资料太散, 所以搜集整理一下,方便查阅。
atof(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型数)

atoi(将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atol(将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型数)

strtod(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

strtol(将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型数)

strtoul(将字符串转换成无符号长整型数)

toascii(将整型数转换成合法的ASCII 码字符)

toupper(将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

tolower(将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
atof(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型数)
相关函数 atoi,atol,strtod,strtol,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定义函数 double atof(const char *nptr);

函数说明 atof()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而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参数nptr字符串可包含正负 号、小数点或E(e)来表示指数部分,如123.456或123e-2。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浮点型数。

附加说明:atof()与使用strtod(nptr,(char**)NULL)结果相同。

范例

/* 将字符串a 与字符串b转换成数字后相加*/
     #include<stdlib.h>
     main()
     {
     char *a=”-100.23”;
     char *b=”200e-2”;
     float c;
     c=atof(a)+atof(b);
     printf(“c=%.2f\n”,c);
     }
执行 c=-98.23

atoi(将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相关函数 atof,atol,atrtod,strtol,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函数说明 atoi()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而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整型数。

附加说明 atoi()与使用strtol(nptr,(char**)NULL,10);结果相同。

搜索公众号C语言中文社区后台回复“C语言”,免费领取200G编程资源。

范例

/* 将字符串a 与字符串b转换成数字后相加*/
     #include<stdlib.h>
     mian()
     {
     char a[]=”-100”;
     char b[]=”456”;
     int c;
     c=atoi(a)+atoi(b);
     printf(c=%d\n”,c);
     }
执行 c=356

atol(将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型数)
相关函数 atof,atoi,strtod,strtol,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long atol(const char *nptr);

函数说明 atol()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而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长整型数。

附加说明 atol()与使用strtol(nptr,(char**)NULL,10);结果相同。

范例

/*将字符串a与字符串b转换成数字后相加*/
     #include<stdlib.h>
     main()
     {
     char a[]=”1000000000”;
     char b[]=” 234567890”;
     long c;
     c=atol(a)+atol(b);
     printf(“c=%d\n”,c);
     }
执行 c=1234567890

gcvt(将浮点型数转换为字符串,取四舍五入)
相关函数 ecvt,fcvt,sprintf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char *gcvt(double number,size_t ndigits,char *buf);

函数说明 gcvt()用来将参数number转换成ASCII码字符串,参数ndigits表示 显示的位数。gcvt()与ecvt()和fcvt()不同的地方在于,gcvt()所 转换后的字符串包含小数点或正负符号。若转换成功,转换后的字 符串会放在参数buf指针所指的空间。

返回值 返回一字符串指针,此地址即为buf指针。

范例

#include<stdlib.h>
     main()
     {
     double a=123.45;
     double b=-1234.56;
     char *ptr;
     int decpt,sign;
     gcvt(a,5,ptr);
     printf(“a value=%s\n”,ptr);
     ptr=gcvt(b,6,ptr);
     printf(“b value=%s\n”,ptr);
     }
执行 a value=123.45

b value=-1234.56

strtod(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
相关函数 atoi,atol,strtod,strtol,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double strtod(const char *nptr,char **endptr);

函数说明 strtod()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 数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到出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若endptr不为NULL,则会将遇 到不合条件而终止的nptr中的字符指针由endptr传回。参数nptr字 符串可包含正负号、小数点或E(e)来表示指数部分。如123.456或 123e-2。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浮点型数。

附加说明 参考atof()。

范例

/*将字符串a,b,c 分别采用10,2,16 进制转换成数字*/
     #include<stdlib.h>
     mian()
     {
     char a[]=”1000000000”;
     char b[]=”1000000000”;
     char c[]=”ffff”;
     printf(“a=%d\n”,strtod(a,NULL,10));
     printf(“b=%d\n”,strtod(b,NULL,2));
     printf(“c=%d\n”,strtod(c,NULL,16));
     }
执行

a=1000000000
b=512
c=65535
strtol(将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型数)
相关函数 atof,atoi,atol,strtod,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long int strtol(const char *nptr,char **endptr,int base);

函数说明 strtol()会将参数nptr字符串根据参数base来转换成长整型数。参 数base范围从2至36,或0。参数base代表采用的进制方式,如base 值为10则采用10进制,若base值为16则采用16进制等。当base值为0 时则是采用10进制做转换,但遇到如'0x'前置字符则会使用16进制 做转换。一开始strtol()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 字符,直到遇上数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再遇到非数字或字 符串结束时('\0')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若参数endptr不为 NULL,则会将遇到不合条件而终止的nptr中的字符指针由endptr返 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长整型数,否则返回ERANGE并将错误代码存入errno中。

附加说明 ERANGE指定的转换字符串超出合法范围。

范例

/* 将字符串a,b,c 分别采用10,2,16进制转换成数字*/
     #include<stdlib.h>
     main()
     {
     char a[]=”1000000000”;
     char b[]=”1000000000”;
     char c[]=”ffff”;
     printf(“a=%d\n”,strtol(a,NULL,10));
     printf(“b=%d\n”,strtol(b,NULL,2));
     printf(“c=%d\n”,strtol(c,NULL,16));
     }
执行

a=1000000000
b=512
c=65535

楼主:
strtoul(将字符串转换成无符号长整型数)
相关函数 atof,atoi,atol,strtod,strtol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unsigned long int strtoul(const char *nptr,char **endptr,int base);

函数说明 strtoul()会将参数nptr字符串根据参数base来转换成无符号的长整 型数。参数base范围从2至36,或0。参数base代表采用的进制方 式,如base值为10则采用10进制,若base值为16则采用16进制数 等。当base值为0时则是采用10进制做转换,但遇到如'0x'前置字符 则会使用16进制做转换。一开始strtoul()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 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串,直到遇上数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 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0')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若 参数endptr不为NULL,则会将遇到不合条件而终止的nptr中的字符 指针由endptr返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长整型数,否则返回ERANGE并将错误代码存入errno中。

附加说明 ERANGE指定的转换字符串超出合法范围。

范例 参考strtol()

toascii(将整型数转换成合法的ASCII 码字符)
相关函数 isascii,toupper,tolower

表头文件 #include<ctype.h>

定义函数 int toascii(int c)

函数说明 toascii()会将参数c转换成7位的unsigned char值,第八位则会被 清除,此字符即会被转成ASCII码字符。

搜索公众号C语言中文社区后台回复“C语言”,免费领取200G编程资源。

返回值 将转换成功的ASCII码字符值返回。范例

#include<stdlib.h>
     main()
     {
     int a=217;
     char b;
     printf(“before toascii () : a value =%d(%c)\n”,a,a);
     b=toascii(a);
     printf(“after toascii() : a value =%d(%c)\n”,b,b);
     }
执行

before toascii() : a value =217()
after toascii() : a value =89(Y)
tolower(将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
相关函数 isalpha,toupper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int tolower(int c);

函数说明 若参数c为大写字母则将该对应的小写字母返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小写字母,若不须转换则将参数c值返回。

范例

/* 将s字符串内的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
     #include<ctype.h>
     main()
     {
     char s[]=”aBcDeFgH12345;!#$”;
     int i;
     printf(“before tolower() : %s\n”,s);
     for(i=0;I<sizeof(s);i++)
     s[i]=tolower(s[i]);
     printf(“after tolower() : %s\n”,s);
     }
执行

before tolower() : aBcDeFgH12345;!#$
after tolower() : abcdefgh12345;!#$
toupper(将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
相关函数 isalpha,tolower

表头文件 #include<ctype.h>

定义函数 int toupper(int c);

函数说明 若参数c为小写字母则将该对映的大写字母返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大写字母,若不须转换则将参数c值返回。

范例

/* 将s字符串内的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
     #include<ctype.h>
     main()
     {
     char s[]=”aBcDeFgH12345;!#$”;
     int i;
     printf(“before toupper() : %s\n”,s);
     for(i=0;I<sizeof(s);i++)
     s[i]=toupper(s[i]);
     printf(“after toupper() : %s\n”,s);
     }
执行

before toupper() : aBcDeFgH12345;!#$
after toupper() : ABCDEFGH12345;!#$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感谢楼主辛苦整理,不错的知识贴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知识贴,很棒。

网友C(2024-02-28):
都是很实用的函数,程序员必备

网友D:
很实用的API函数,大大提高程序编写

网友E:
atoi是不是只在部分平台可以用啊

网友F:
函数说明 atof()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而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

网友G(2024-03-30):
函数说明 atof()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