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

楼主(2023-12-07):
明明某宝等网络电商平台上常用的电子元器件一大堆,可是采购却非要按照他的思路来搞,结果客户等不及而流失,对此还告诉本人:你不懂的!

网友A:
我猜一下采购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你不懂什么叫账期

网友B:
你是确实不懂的!其中奥妙无穷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一下采购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你不懂什么叫账期

应该不是,而是背后一套的事情,懂的自然懂。

网友A(点评):
居然想吃回扣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的太多了,这样可不好,要“难得糊涂”!

网友C:
淘宝的货源质量有保证吗?我们都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淘宝,且同时仍然寻找正规渠道的货。
另外,如果因为个别物料不到位而无法按时出货,从而导致客户流失,那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要第一个挨板子。因为,物料能否按时到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一环,这个需要在项目初期就考虑的。个别高风险物料,要么换方案,要么追加投入,要么做冗余设计(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得有预案。

网友D:
一个是质量保证,东西出问题了,正规渠道可以索赔,淘宝指望那1000保证金不现实。还有就是往往器件占比对于电子产品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不到万不得已,为了保证产品稳定性,都不会批量生产淘宝采购。研发的话到无所谓。

网友E:
有那么多事情要你操心吗?

网友F:
只要不是很小的公司,出了流失客户的事情,只要牵扯不到自己头上就OK了采购自己说清楚就行

网友G:
有的质量出问题是可以罚款的,某宝你罚谁去?
人情往来,可以拿捏对方,懂得都懂

楼主(点评):
有道理,只是觉得电阻这类常见的元器件应该问题不大,再说了不坏我们吃什么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的质量出问题是可以罚款的,某宝你罚谁去?
人情往来,可以拿捏对方,懂得都懂 ...

扎心

网友B:
其实是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