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教你几种自制电路板的方法

楼主(2023-12-07):
pcb小白如何自制电路板,捷多邦小编整理了以下几种自制电路板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自制电路板方法一:

1、根据PCB电路图要求将敷铜片裁剪尺寸。
2、将蜡纸放在钢板上,用笔将电路图按1:1刻在蜡纸上;
3、然后根据PCB电路板大小,将电路图刻在蜡纸上,然后将蜡纸按纸片大小切下来;
4、将少量涂料和滑石粉调成稀稠适当的印料,用毛刷蘸取印料,均匀地涂在蜡纸上,重复几次后,印刷板就可以印上电路;
5、将氯酸钾1克、浓度15%的盐酸40毫升配制成腐蚀液,涂于电路板需要腐蚀的部位;
6、将腐蚀好的印刷板反复用水清洗;
7、用香蕉水擦去漆面,再洗几次,不会留下腐蚀液,涂一层松香精,待干燥后打洞。

自制电路板方法二:

1、将一份漆片在三份无水酒精中溶解,并适当搅拌,待它完全溶解后,滴上几滴医用紫药水(龙胆紫),使其呈现一定的颜色,搅拌均匀后,以适当的方式描述PCB电路板;
2、用细砂纸将敷铜板擦亮;
3、然后使用绘图仪器中的鸭嘴笔进行绘画,鸭嘴上有调节笔画粗细的螺母,笔画粗细可调;
4、所画的线条如果浓密过少,可以加上一点漆片,如果不能打开,就是太浓了,需要滴几滴无水酒精。如果描画错误没有关系,就用一小棒(火柴棒),做一个小棉签,蘸一点无水酒精,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擦掉,然后再画一遍。
5、线路板绘制图样后,三氯化铁液就可以腐蚀;
6、线路板腐蚀好后,再用棉球沾上无水酒精,即可将保护漆抹去,稍一风干,便可随之涂上松香。
7、由于酒精挥发速度很快,准备好的保护漆应该放在小瓶(例如墨水瓶)密封保存,用完后不要忘记盖上瓶盖,如果在下一次使用时,发现浓度变浓了,只要加点适量无水酒精就行。

自制电路板方法三:

1、根据电路示意图中使用的元件形状及印制板面积的大小,合理地安排元件的密度及每个元件的位置;
2、判断元件位置应遵循先大后小、先整体后局部的原则,使电路中相邻元件就近放置,排列整齐、均匀;
3、在转弯处及两线交接处的构件间不得弯曲直角,并应采用曲线过渡,不得互相交叉或绕过远。当一些导体真的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可以考虑将导线印在印刷板的背面,再用穿钉与前电路连接,或者在焊接时用另外绝缘导线连接;
4、输入部分与输出部分距离较远较好,避免相互干扰。

通过上述几种电路板制作方法,相信大家对如何自制电路板有了一定的了解,捷多邦小编今日就介绍到这里,感谢阅读!

网友A(点评):
自制电路板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