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PLAB x IDE中可以改变18F67K22的EEPROM内容吗?如何操作

楼主(2023-12-07):
我想在仿真的时候不通过程序,使用编译工具改变单片机EEPROM的内容,以前用MAPLAB 8的时候好像是可以的,现在的X IDE提示发布版本时禁止使用编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编辑EEPROM。

网友A:
确保您已经安装了适用于18F67K22的MAPLAB x IDE和相关驱动程序。
打开MAPLAB x IDE,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并选择您的18F67K22芯片作为目标硬件。
在项目中添加适当的编程库和工具。这可能包括适用于18F67K22的EEPROM编程库和相应的驱动程序。
编写或使用现有的编程代码来与EEPROM进行通信。这可能涉及使用特定的库函数或API来执行读/写操作。
调试和测试您的代码,确保它可以正确地访问和修改EEPROM的内容。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编辑啊